修完一电脑 白了一根头发

楼主(2019-07-24):
dell 7420 板号:DA0R08

故障: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

1.拆机一看主板EC腐蚀严重 引脚发黑 进水时间太长了 清不干净了  焊下EC 焊盘还好没掉 找个同型号换上 IT8518E

2.上电测试还是不开机 测量3 5V有 开关针也有电 但是EC的开关信号没有跳变 用镊子短接EC针脚 可以上电了  电流到0.8卡住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BIOS刷过 EC我焊的没有问题 每一面都用镊子刮了没有虚焊的  测SM总线有电压没波形 不过内存 全板又仔细检查一遍 也没什么问题

3.我怀疑换的EC有问题 准备焊下来再换一个 取下来的时候仔用放大镜细检查了下焊盘 虽然没有脱落 但是有断线的 在焊盘的里面

4.125脚SYS_PWR_SW# 126脚SIO_A20GATE 还有7 8 10 LPC总线

5.LPC总线在EC下面找到了测试点飞线 焊好 再次上电 开机亮了 可是进不去系统 客户电脑系统也是坏的 换了个硬盘装系统测试 键盘触摸板不好用 但是在bios下好使 看来还有问题

6.EC原型号IT8518E 后缀HXS 我换的是IT8518E CXA 论坛有人说可以代用也是在dell机器上 看来是分机型的 不可全信  由于手上没有HXS的 翻了半天 找到一个CXS的 论坛上说也可代换

7. 拆下来再焊一遍 焊盘又脱落两根 又费点时间 由于是在焊盘底下飞的线 在对脚位的时候 有一面高 不是那么好焊 但只要细心都可以解决 用刀片压着那一面的引脚使焊盘贴平不易虚焊 之前都飞了五根线 也不差再多两根

8.这次上电测试反复开关十次都OK 但当我插上电池的时候 卡logo 自检不过 可能电池也是坏的 也可能EC型号还是不对 但我是不想再换了 心累 沟通一下插电使用

网友:
方法不正确  就会很费劲

网友A:
进水的拆掉后还是要注意焊点和痕迹线  有些痕迹线发黑 下面的线就是烂掉的

网友B:
电池问题会不会是EC跟电池通信的总线有问题,毕竟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C:
膜拜了
膜拜了
膜拜了
膜拜了

网友D:
我看着都累,别说修了,换板最好,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着都累,别说修了,换板最好,节省时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节约成本嘛 机器同行拿过来的换板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会不会是EC跟电池通信的总线有问题,毕竟是进水的机器,

量了这个总线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拆掉后还是要注意焊点和痕迹线  有些痕迹线发黑 下面的线就是烂掉的

                     是啊 没错

网友:
这种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厉害,楼主那个线标可以哦,飞这么多

网友E:
修这种机子会气吐血啊,楼主很有耐心。很费时间这种机子,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是修仙的吗

网友F:
有毅力修好就好了,头发是被你老婆气白的吧

网友G:
我不担心,我距离白头发还远呢,刚入门,拜师拜师

网友H:
200多的主板 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白菜价

网友I:
楼主,请问,测SM总先看过不过内存是怎么测的,测试点在哪里,什么规律,我一般都是看BIOS的一脚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0多的主板 没必要这么折腾

修还能赚200。换板子的话一分赚不到白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问,测SM总先看过不过内存是怎么测的,测试点在哪里,什么规律,我一般都是看BIOS的一脚的波形。

200脚与202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0多的主板 没必要这么折腾

同行的机器 换的话就不拿我这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担心,我距离白头发还远呢,刚入门,拜师拜师

哈哈哈哈哈哈哈加油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毅力修好就好了,头发是被你老婆气白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扎心了

网友:
修个电脑没有一头白发不要说自己是维修的

网友:
亏本啊,头发都白了,,修机器的钱都补不回来

网友:
楼主确实是技术好  这种的  换我修的话  一下不行就直接换板子了  楼主还真是耐得住寂寞啊  心态很好

网友:
佩服!有毅力修好就有赚了

网友:
我现在换EC全程风枪操作,掌握好方法,注意是方法, 不是手法。
很好换,基本没空焊次次成功。

为什么不用烙铁,因为我发现用烙铁,多焊几次,拖焊的时候,非常容易拖掉焊盘。

所以说,别学什么高手才用烙铁焊EC。都TM扯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当然有的人用烙铁掌握好方法,能焊好,就用烙铁。
我说这么多,只是想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J:
有毅力修好就好有毅力修好就好了,头发是被你老婆气白的吧了,头发是被你老婆气白的吧

网友:
这技术真的牛,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毅力修好就好了,头发是被你老婆气白的吧

你是灌水的吧

网友:
痕迹线发黑 下面的线就是烂掉的

网友K:
付出跟回报成正比就行 比忙活半天白忙活强啊

网友:
这种机器要是我遇到直接放弃了,修得头大

网友:
这种基本就放弃了                   维修一台电脑  换一根白头发 不合算

网友L:
强迫症的表示看不了你这样飞线 ,用拖锡带的线  飞线比较合适,

网友M:
兄弟,看了这根白发,果断加分。。。。。。。

网友:
思路不正确  。修起来就很费劲也慢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强迫症的表示看不了你这样飞线 ,用拖锡带的线  飞线比较合适,

那可能你眼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弟,看了这根白发,果断加分。。。。。。。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付出跟回报成正比就行 比忙活半天白忙活强啊

                 那可不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顶吧,。。。可能就是为了成就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膜拜了
膜拜了
膜拜了

这是在灌水啊哈

网友:
这是在灌水啊哈

网友:
信号是什么?

网友N:
看楼主飞线飞了半天,没什么技术和理论上的收获,进水机,维修就是要仔细,要不然就是返工的节奏,甚至有时候会直接修挂掉。看你修机过程用了一分半钟,我感觉过了三小时,确实心累。不过还是感谢楼主抽空给论坛加人气。

网友:
这也说明了现在维修行业的不容易啊,基本都是换。大多数

网友:
修机应追求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楼主飞线飞了半天,没什么技术和理论上的收获,进水机,维修就是要仔细,要不然就是返工的节奏,甚至有时 ...

你细心看我觉得会有收获的

网友:
修机器真的需要细心呀,特别是现在进水的机器

网友O:
有毅力!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种基本就放弃难得搞

网友:
怎么现在好多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毅力!给你加分了。。。

                   谢谢加分

网友P:
我都快修成光头强了  你只是白了一根

网友: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是小小白,你是工程师了。…。……这个操作膜拜

网友:
进水机器最怕这种放了很久的,有些都长霉了

网友:
路过虚心学习了,大神思路清析,招招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都快修成光头强了  你只是白了一根

那可能我还年轻

网友Q:
如果收的起费用还可以,要是收不到几个票票就太不划算了,折腾了大半天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没得说,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多已经白了十几根了

网友:
不是吧  修一块主板白一根 那你几年下来不是头发都白完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这种机子会气吐血啊,楼主很有耐心。很费时间这种机子,还不如直接换板

同行机器 换板就没我啥事了 也赚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果收的起费用还可以,要是收不到几个票票就太不划算了,折腾了大半天吧!

同行机器 不修就没钱赚呐

网友R:
你这飞线也太粗了把,我都是用耳机里面的线,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飞线也太粗了把,我都是用耳机里面的线,很细

没那么粗 角度显的吧 飞线都这种线  你耳机线太细了吧 飞个信号还行

网友:
这种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给力啊,牛X啊。

网友S:
因为设计没有小的CMOS 电池,拔掉大电池 ,就和清空CMOS 设置一样

网友:
学习 一下 最近在高维修

网友:
进水的拆掉后还是要注意焊点和痕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S:
因为设计没有小的CMOS 电池,拔掉大电池 ,就和清空CMOS 设置一样

你这明显的灌水

网友:
楼主实在太厉害了,,这么多问题都搞得定

网友:
接了一台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T:
现在还能这样修机得人  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现在还能这样修机得人  少了

做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不愿意投入太多成本,越南修的机器,返修的几率越大

网友:
我最不喜欢修腐蚀的机器了,特别是大面积腐蚀

网友:
佩服楼主,断了好几根线,要是我早放弃了,厉害了,楼主,向你学习。

网友(2019-09-09):
进水机就是要细心多看看  留意黑色 的 地方

网友:
我修到过这个板   有3V无5VEC待机正常  BIOS刷过  EC就是不发出ALW_ON看时序是查适配器就有的

网友:
飞这么多线,折磨人啊

网友:
维修最主要有耐心修好、点赞

网友:
进水的就容易断线

网友(2019-11-14):
非常有用,先收藏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的看了呀

网友(2020-03-09):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要付费看帖了啊?好久没来逛了

网友:
进水比较难搞,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