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使用出现无服务无基带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24):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无基带
  客户描述说,手机使用中出现无服务,开始的时候,会跳运营商,现在就直接显示无服务了。

【故障分析】:

  手机提示无服务,要区分好是无服务还是无基带,现在新的系统,没插卡显示无SIM卡,插卡了之后是无服务的,这个是有基带插卡无服务,还有一种是没插卡也显示无服务的,这种一般是无基带造成的。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没插卡的情况下也显示无服务,关于本机里 调制解调器固件后面无版本,这说明识别不到基带。

  跟客户了解到,手机不是摔过后出现的,那么排除掉前端分集接收造成的会跳运营商造成的无服务,此手机是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无服务无基带。拆开机子,测量基带电源 U_PMIC_E 各路输入的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而且也有电压输出,排除掉基带电源损坏造成的无基带。那么很有可能是U_WTR_E射频IC 损坏造成的无服务无基带。直接更换一个U_WTR_E射频IC 。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基带识别得到了,信号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U_WTR_E射频IC 损坏造成的无服务无基带。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这是通病么?排除了基带电源后就直接干射频,都不带一点拖泥带水的,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2019-09-07):
您好!我的小8也是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联系您维修呢?

网友:
这是小8的通病,每天都有修的。在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