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 X搬板后开机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24):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故障描述为开机花屏,开机测试和客户描述的故障一致,直接拆机发现是个搬板的机器,硬盘,cpu已经动过了

 花屏的机器再结合机器维修情况很大可能是吹cpu的时候吹到cpu上面的GPU电感了,cpu、边上的电容电感上面有很多软胶一吹很容易爆了导致元件虚焊,所有处理cpu的时候最好是把软胶清理干净

 更换一个电感,触发上电机器正常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牛B啊  大兄弟

网友:
碰见过一加热除软胶 然后很多小原件就松动。要怎么除软胶呢

网友:
實用技巧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