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分析下 IPHONE X 偶尔自动重启 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24):
偶尔会自动重启,正常app操作两三天才会有一次重启,有时几天都没有。如果玩游戏玩王者 一天可能几次重启~~安兔兔跑分测试有时候跑一会就重启,有时候跑十几次才重启~~好像是手机发热的状态下才会出现.........一般只有亮着屏幕操作的时候才会这样。待机不会和晚上充电不会重启(因为试过充满电放着待机过一个星期,面容都是秒开,如果重启了会提示你输入密码)...  开始以为电池问题换过原拆机电池  问题没有解决      主板拿出来看过很靓应该没修过~~~大神分析下什么故障   维修大概多少钱~~~

网友A:
玩大游戏重启,光放着就没事,会不会是散热不良啊?全速运行起来发热大,散不出去,然后就崩溃了·······于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大游戏重启,光放着就没事,会不会是散热不良啊?全速运行起来发热大,散不出去,然后就崩溃了····· ...

不应该,有时跑了7 8次安兔兔 机子都快爆炸了 也没重启     有时只上个微信都重启

网友B:
我自用的X也是这个问题,很无奈啊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先测试功能是否正常吧,还有看诊断日志,大致判断重启故障方向,是系统还是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先测试功能是否正常吧,还有看诊断日志,大致判断重启故障方向,是系统还是硬件

牛皮了     最近重启频繁了    不玩游戏就单独app运行也重启了      黑屏充电状态也会自动重启了            这几天自动重启后刚进系统过几秒又重启      一般自己重启个3 4次 才能进系统     然而今天     自己重启了几十次  白苹果接电脑刚识别usb又重启  又白苹果 电脑刚识别usb声音又重启  ~~ 差不多20分钟才进系统~~~~然后又继续~~    逐渐走响无限重启的道路了      这肯定硬件问题了        这个维修要多少钱 求大神分析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用的X也是这个问题,很无奈啊

牛皮了     最近重启频繁了    不玩游戏就单独app运行也重启了      黑屏充电状态也会自动重启了            这几天自动重启后刚进系统过几秒又重启      一般自己重启个3 4次 才能进系统     然而今天     自己重启了几十次  白苹果接电脑刚识别usb又重启  又白苹果 电脑刚识别usb声音又重启  ~~ 差不多20分钟才进系统~~~~然后又继续~~    逐渐走响无限重启的道路了      这肯定硬件问题了        这个维修要多少钱 求大神分析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牛皮了     最近重启频繁了    不玩游戏就单独app运行也重启了      黑屏充电状态也会自动重启了            这几天自动重启后刚进系统过几秒又重启      一般自己重启个3 4次 才能进系统     然而今天     自己重启了几十次  白苹果接电脑刚识别usb又重启  又白苹果 电脑刚识别usb声音又重启  ~~ 差不多20分钟才进系统~~~~然后又继续~~    逐渐走响无限重启的道路了      这肯定硬件问题了        这个维修要多少钱 求大神分析下~~

来,点进去重启文件,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把图片发出来

网友:
感觉大佬的回复,翻了全部panic full   括号那项开头全都是cpu 0 caller     cpu 1 caller    cpu 2 caller    cpu 3 caller 之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来,点进去重启文件,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把图片发出来

上图了  大佬分析下~~~

网友:
估计GPU电感空焊了,如果不玩游戏GPU是不出供电的,一玩就重启的话。应该就是GPU电感空焊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图了  大佬分析下~~~

cpu问题你这个

网友(2019-10-11):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两台,有一台是大冬天的时候玩一会就提升温度过高的提升,这一台是CPU问题,还有一台也是重启,是屏幕的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都是些疑难杂症,不容易检查出来,需要你自己花时间慢慢的来排出

网友:
可以换个尾插或者尾插旁边的震动排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