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通病

楼主(2019-07-24):
这块主板型号是  B85M-D3V 2.0版本  褐色主板【黑色】
开机针3.3正常 不触发 晶振有起
以前修过这个病例 按照之前修的 直接拆掉Q67控制
这个病例
未开机情况下
5VSB通过Q69提供5VDU电压,Q69的1脚为低导通。触发开关后,
12V通过Q49提供5VDUAL电压,Q11跟Q73导通。拉低Q67的2脚电压使Q67导通,
Q69的1脚为高电压截止提供电压。我是这么认为直接拆掉Q67控制可能会返修可能不会
暂时先用着 如果返修了 直接换掉Q11跟Q73装回Q67
2.0版本跟2.1版本问题一样通病

网友:
这个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A:
拆掉Q67 P_en信号为低 还能开启后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67 P_en信号为低 还能开启后面芯片吗

能啊 你自己下载图纸看啊

网友:
研究出来了就是造福大众

网友:
还没遇到此故障!!!

网友:
没必要这样修 有隐患,说不定什么状态时候就出问题了。原版修复就好了

网友:
修机器要按正常逻辑思路来修 机器稳定可靠

网友B:
这的主板不出CPU供电,,有谁修好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的主板不出CPU供电,,有谁修好过

不出CPU供电  是CPU旁边那个小电感啊          烧鸡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出CPU供电  是CPU旁边那个小电感啊          烧鸡下就知道了

CPU旁边那个小电感??? 你都烧机了是不是电容啊???

网友:
通病真多。。。

网友:
通病真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板CPU供电的EN也容易出问题,主要是EN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今后碰到就好弄了!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没有看到板子上Q67,但是会用到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觉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