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人脸识别提示高一点低一点。

楼主(2019-07-24):
拆开重装之后人脸识别就提示高一点低一点,排线并没有坏的地方,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A:
提升高一点 低一点 一般都是点阵不工作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升高一点 低一点 一般都是点阵不工作导致

点阵是在前摄像头上还是在听筒的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阵是在前摄像头上还是在听筒的线上?

前摄像  是加密的 不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摄像  是加密的 不能更换

哦哦,谢谢大佬,那提示这个之后的手机人脸就是无法修复的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