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发热大降频

楼主(2019-07-24):
之前12.3系统容易出现温度高
今天升级到12.4后,温度高那个不出现了
不过玩游戏降频还是很厉害
玩着吃鸡很快就降到800Mhz
其他功能都没问题,这种怎么处理?
iPhone8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可能主板漏电,可能短路,或者电池问题,还原系统试试,软件故障有可能

网友:
刷回12.3.1

网友:
电池排除过
12.3.1和12.4唯一区别就是会不会出现温度计图标
主板那里发热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管开机还是待机不漏电
热了就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