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这个电路图开关部分工作原理!!!

楼主(2019-07-24):
(无正文)

网友A:
打字不易给我加分
1、当电源开关K接通后,220V交流电经D1~D4、C1和C3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电压。该电压通过R1→R2加到VT1的基极使其导通,同时通过R3→L2向C4电容充电,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压,该电压使VT1迅速达到饱和导通。同时,该电压通过变压器T的作用,在L1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2截止。
2、当VT1进入饱和导通后C点的电压迅速下降,当电压降到低于C4两端的电压时,C4上的电压将通过L2、R3和R2进行放电。此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1截止。并通过变压器T的作用,在L1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正偏压使VT2迅速导通。
3、VT2导通后,使C点电压迅速上升。当C点电压高于C4上的电压时,C点将通过R2→R3和L2向C4充电。此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正偏压,使VT1导通,并通过变压器感应使L1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2截止。如此周而复始,VT1与VT2轮流导通产生高频振荡(频率约25KH),同时在L3两端产生高频电压。
4、高频振荡电压通过L3→L4→灯丝→C5组成的高频串联谐振电路与电源电压相加,产生1KV左右的高频高压而点亮灯管。灯管点亮后,LC串联电路(L4和C5)则失谐。灯管两端电压降为100V左右,这时L4只起限流作用,C5则起隔直流电的作用。
弱弱的问下你搞这做什么,电脑上可没这电路,而且这是电子节能灯上的吧

网友:
1、当电源开关K接通后,220V交流电经D1~D4、C1和C3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电压。该电压通过R1→R2加到VT1的基极使其导通,同时通过R3→L2向C4电容充电,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压,该电压使VT1迅速达到饱和导通。同时,该电压通过变压器T的作用,在L1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2截止。
2、当VT1进入饱和导通后C点的电压迅速下降,当电压降到低于C4两端的电压时,C4上的电压将通过L2、R3和R2进行放电。此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1截止。并通过变压器T的作用,在L1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正偏压使VT2迅速导通。
3、VT2导通后,使C点电压迅速上升。当C点电压高于C4上的电压时,C点将通过R2→R3和L2向C4充电。此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正偏压,使VT1导通,并通过变压器感应使L1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2截止。如此周而复始,VT1与VT2轮流导通产生高频振荡(频率约25KH),同时在L3两端产生高频电压。
4、高频振荡电压通过L3→L4→灯丝→C5组成的高频串联谐振电路与电源电压相加,产生1KV左右的高频高压而点亮灯管。灯管点亮后,LC串联电路(L4和C5)则失谐。灯管两端电压降为100V左右,这时L4只起限流作用,C5则起隔直流电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字不易给我加分
1、当电源开关K接通后,220V交流电经D1~D4、C1和C3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电压。该电 ...

圆形日光灯坏了,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整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圆形日光灯坏了,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整整

哈哈这就是日光灯的电源板,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就是日光灯的电源板,解决了吧

没配件  待定 中...

网友C:
这个除了灯管和变压器,其他元器件也都不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打字不易给我加分
1、当电源开关K接通后,220V交流电经D1~D4、C1和C3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电压。该电 ...

C4成震荡电容了?有功夫看看陈老的书吧
修改原因: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

网友:
分析是错误的,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等看后续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4成震荡电容了?有功夫看看陈老的书吧
修改原因: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

我帮他回复一下,原话可能不是他说的,转载而来。能明白个大概意思就好,不用太较真。毕竟如果没有这段话,也许还是一点看不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除了灯管和变压器,其他元器件也都不缺啊

整流没300V   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二极管待定     三极管也击穿了   灯管好坏现在还不清楚

网友E:
分析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错误的!

正确是怎样的呢

网友A:
这些人都说析错误的,那他们倒是说说哪里错的,你这样回复绝了。都是TMD的水军,混分来的。
又分析不出来别鸟他们,本文是转载的,下面还有维修思路,

以下也为转载,没有详细分析。
1、当电子日光灯出现闪烁时要即时断电并检修,否则会造成灯管发黑、灯丝烧断、高压开关管击穿或损坏、电容器冒烟、爆破等故障的扩大化,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当出现灯管闪烁时大多是滤波电容损坏或高压开关管损坏,如高压开关管损坏一定要同时更换2个滤波电容,否则,不久开关管有可能再次损坏。
2、电子整流器易损元件有:⑴高压滤波电容C1和C3。⑵高压开关管VT1和VT2。⑶整流二极管D1-D4。⑷谐振电容C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他回复一下,原话可能不是他说的,转载而来。能明白个大概意思就好,不用太较真。毕竟如果没有这段话 ...

技术来不得半点糊弄的,不着边际的分析,会误导人

网友:
只看大家,听听啊,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流没300V   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二极管待定     三极管也击穿了   灯管好坏现在还不清楚
关于整流300V的问题可下面转载内容,在实际一般的像显示器,电视机等电源电路中,测到的差不多就是300V的样子,你会不会是量程选错。原因看下面的转载
“其实这里是由于整流电路后面接的滤波电容有关的,整流后往往会加滤波稳压,而滤波电路会改变整流输出的脉动比,并且和负载有关。因此最终整流后得到的电压除了跟整流方式有关,还和负载、滤波电容大小有关系。接入滤波电路后,输出电压平均值近似取值为1.2倍,负载开路取1.414倍。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些人都说析错误的,那他们倒是说说哪里错的,你这样回复绝了。都是TMD的水军,混分来的。
又分析不出 ...

别,我可不是水军哦,就是懒得打字去分析,这个二十多年前就是普及电路了,现在几块钱的镇流器都是这个,包括电子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我可不是水军哦,就是懒得打字去分析,这个二十多年前就是普及电路了,现在几块钱的镇流器都是这个, ...

大佬!分析分析看,我给你加分!说话算数,我知道是基础电路,你怕打字也可找个转载的来看看,有什么不同!让我们共同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分析分析看,我给你加分!说话算数,我知道是基础电路,你怕打字也可找个转载的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

忙着看12时辰,剪辑的断断续续,唐文化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字不易给我加分
1、当电源开关K接通后,220V交流电经D1~D4、C1和C3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电压。该电 ...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没300V   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二极管待定     三极管也击穿了   灯管好坏现在还不清楚

大电容没300往前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分析分析看,我给你加分!说话算数,我知道是基础电路,你怕打字也可找个转载的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

得空分析吧,周天晚上休息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整流300V的问题可下面转载内容,在实际一般的像显示器,电视机等电源电路中,测到的差不多就是300V的样 ...

记着空载300就行,带PFC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分析分析看,我给你加分!说话算数,我知道是基础电路,你怕打字也可找个转载的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

1.自激半桥,电感反馈
2.C4不是震荡定时,高频工作容抗
3.C1 VT2是两口子
4.C3 VT1是两口子
5.交替导通
6.设计优点是降低工作电压,器件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