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E431的屏幕和E40的屏幕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9-07-24):
联想笔记本E431的屏幕和E40的屏幕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完全不能! 你小白来的?这都不知道

网友:
我知道了,不能换的

网友:
不能换的,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两个都是4寸,拆出来看看接口,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e40 有几种。  think e40  还有昭阳e40  但是都不通用

网友:
完全不同,不能换。

网友:
看接口和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能! 你小白来的?这都不知道

笔记本可以说是全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