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0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24):
机器进水,先清理了下,测待机有3.3和5v,按开关电流跑0.02后有掉回0.01,测掉电瞬间3.3和5v电压都有闪烁,测主供电电压为16v,问题在这啊,测隔离保护出来就拉低了,直接换了一对场管,电压正常了,按开机OK,没啥技术含量,有修到的留意下这类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文字排版再加上图片,这样就加分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