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5000U 6 7 键及右下的YHN UJM 不能用

楼主(2019-07-24):
华硕U5000U  6 7  键及右下的YHN UJM 不能用  看到论坛上有人解决 但不说  有没有肚量大点的兄弟 给指点指点  哪问题

相关链接:1: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4143-1-1.html
2: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6946-1-1.html

3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 ... 5000U++%BC%FC%C5%CC
升级过官网BIOS   换过键盘   还一样现象

网友A:
EC有问题吧,这种要带程序的EC才行吧

网友:
对照图纸查看下条件啊

网友:
换个接口试下,有惊喜

网友B:
我知道哦,通病来的,找我们修 15969526132,,昆明五华区迅维快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哦,通病来的,找我们修 15969526132,,昆明五华区迅维快修

修到过,估计是通病,我当时修是测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有两根靠右边不相连的跟其他不一样。然后把那两跟线路割断,翘起EC的引脚飞线到接口就好了,估计是板层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正常的话打组值,不行程序
华硕的EC程序也确实有点乱,我们换主板一样的情况都会出现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估计是通病,我当时修是测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有两根靠右边不相连的跟其他不一样。然后把那两跟 ...

兄弟,不错嘛,一看您基础很扎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问题吧,这种要带程序的EC才行吧

新款的EC本体很少出问题的,一般出问题都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错嘛,一看您基础很扎实哦

和基础没关系,多修点键盘接口故障就行了,排除EC和接口以后,就只剩下板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基础没关系,多修点键盘接口故障就行了,排除EC和接口以后,就只剩下板层了。

销魂哥,您终于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错嘛,一看您基础很扎实哦

不扎实,只是读过两年书,仍是维修界的迷途小羔羊

网友:
这个机器大通病都分享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吗,早晚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