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lex2-14 不触发

楼主(2019-07-24):
LENOVO flex2-14
版号:LF14M MB 13281-1 触发前各个电感都无电压,3V/5V电感也无电压,供电20V有,公共点8V,开关脚有3v供电,就是不触发。这个机子没有找到图纸,有修到这个故障的吗?
估计是个通病,客户描述晚上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就打不开了

网友A:
量公共点阻值,感觉8v不对劲

网友:
查待机电路啊

网友:
隔离不通,或者公共点有短路吧

网友:
看一下电池参数大体确定一下那个8V是不是正常的,现在的套路多半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8V不太正常

网友B:
不装电池,直接短接隔离管,看公共点电压还是8Ⅴ吗?(不知这么试行吗?本人水平有限)看后级短路拉低公共点,还是隔离有问题

网友C:
查看有没有短路的。待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公共点阻值,感觉8v不对劲

8V是正常的。我也遇见过,

网友D:
我的笔记本是没背光,发现公共点电压是8V,以为不正常,实际上是正常的

网友:
查了大量资料,BIOS也刷过,因为这机有不触发刷BIOS解决的,论坛有大神修好了,但这款不行,公共点8V是正常的,这个机子有点仿苹果,最后查信号,开机PWRBTN#信号发到IO,NPCE285GA第93脚有跳变,IO 117脚发往超级CPU的跳变信号也有,但超级CPU返回的SLP_S3与slp_s4#没有,所以断定有可能IO或超级CPU坏,挑起IO这两个脚还是没有返回的信号,估计CPU挂了,这个CPU与桥集成在一起,比较贵,给客户报价,嫌贵,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笔记本是没背光,发现公共点电压是8V,以为不正常,实际上是正常的

对,8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有没有短路的。待机正常吗

无短路,查待机条件正常,触发信号正常,返回的触发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电池,直接短接隔离管,看公共点电压还是8Ⅴ吗?(不知这么试行吗?本人水平有限)看后级短路拉低公共点 ...

8V 电压是正常的,这款是仿苹果的

网友:
公共点低了,没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