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板号27687-4.2跑3B 32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24):
故障现象:跑码32,看到上一个码是3B。
维修方法:刷U927 BIOS就解决了……
附上BIOS

网友:
这么个玩意,寻么利害,我看不明白了呀

网友:
你是说论坛里面有一个类似的名黎的是吧

网友:
许多时候这种名称的东西,与ME有关,有许多不同就刷湿的

网友:
但是如果用来刷回原板他又能显示,并不一定说是坏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BIOS要与ME配对刷才管用,要不刷不开机

网友:
我也备份过不少BIOS,明明是好的,但刷出来就是不行,

网友:
其实这个板的BIOS,不是次次都要刷的了,

网友:
只要开机前把跳线MErcur针跳反方一下再跳回来

网友:
自检完毕听到声音后再跑回去,关机重开

网友:
说不定就能显示了,我试过许多块,都是行的,但有些不行

网友:
好吧,不好意思,我说完了,骗完分了,谢谢,

网友:
技术不错 修的不错  技术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