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不识别硬盘维修

楼主(2019-07-24):
A1534不识别硬盘维修

作为一个还在实地学习的萌新,碰到这种能开机的板子其实我内心是是拒绝的,毕竟一不小心干挂掉就不好交代了(ps:还贼贵),而且还是这种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奇葩故障,那心理压力是极其的大,不测个十拿九稳绝不动板子。好在最后在黄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维修,先将维修过程整理出来,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也希望大家指出其中的不足

现象:A1534板号为00687-A 可以正常开机,不识别硬盘,外挂硬盘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

先整理思路,没有识别到硬盘应该是没有读码片或者是码片有故障导致的,先打开图纸寻找硬盘的码片。这就遇到了第一个让我卡住的地方,这个板子硬盘主控芯片的SPI总线居然没有采用,难道现在码片也可以集成到主控芯片里面了吗?最后经过黄老师指点发现是通过I2C总线读取的码片

再顺道查一下硬盘的基本工作条件,发现硬盘主控芯片(U8600)的供电全是由一个电源芯片(U9300)产生的(PP0V9_S0SW_SSD_CORE,PP0V9_S0SW_SSD_FIXED, PP1V8_S0SW_SSD_COLD, PP1V8_S4SW_SSD_HOT,PP1V2_S4SW_SSD_HOT, PP1V2_S0SW_SSD_COLD)。

接下来拆机,测量刚刚提到的条件,测得硬盘的供电全部没有,猜测可能是U9300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的,但是苦于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也没有芯片手册,就只能随缘测量了,找最基本的供电 开启。

发现最基本的条件都正常,而且还输出了线性,就尝试用示波器测量看有没有瞬间出来过,发现U9300输出的电压都曾经正常过,测量输出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没有发现异常,测量开启信号也没有掉过,就又卡在了这里。

随后发现硬盘颗粒有一个没有发现过的供电(PP3V3R2V7_NAND_VCC),经测量也没有。

往上追查发现由一个pwm电路产生的。

使用示波器测量发现这个电压也是正常后就掉了,测量开启没有掉过,开启也是由硬盘电源芯片(U9300)发出来的。

测量这个PWM电路的PG信号从来没有变成高电平过,测量对地值无明显异常,追查发现是由PWM输出通过1k电阻上拉而成的。

使用镊子短接电阻,发现硬盘电压全部正常了,更换电阻后装机,已经可以识别到硬盘。

到此故障排除。

文采不好,大家凑合这看,令附上经过黄老师指点修改过的硬盘供电图,希望各位大佬看完后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

 会员683538300鑫豆2025-3-25 05:39
 会员1190835300鑫豆2025-1-11 21:41
 会员1516691300鑫豆2024-10-26 23:22
 会员513703300鑫豆2024-7-6 11:05
 会员1326782300鑫豆2024-7-3 14:46

网友:
宇航员,我来镇第一楼。

网友:
6666  杨班长厉害   黄老师更6  坐镇东方

网友:
看见这么密的线路,我就关晕了,寺

网友:
报告,杨班长。

网友:
杨大神你的图贴的不好,可能要重贴一下喔....
打开都看不到~~~要更正一下

网友:
基地的就是思路清楚  已加分

网友:
杨班长厉害   黄老师更6

网友:
更换硬盘需要换哪些芯片?码片跟主控要一起换吗?

网友:
又一个大神诞生了,谢谢供电图。

网友:
这种机器不读硬盘通病CPU 问题 ,99%都CPU 问题引起,运气好啊 还有这么简单的

网友A:
请问换下来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吗?发霉腐蚀了?

网友:
镊子短接大魔王

网友:
接了好多台a1534不认硬盘的 就新款的一台没供电 老款都是I2C总线有根被拉低 就退掉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换下来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吗?发霉腐蚀了?

没有测,这个电阻太小了,直接被吹飞了

网友:
有一台与描述一致的a1534,你修不,付费。

网友:
PP3V3R2V7_NAND_VCC这个电压是多少3.3么

网友:
PP3V3R2V7_NAND_V你个不是没有电压嘛 并且还上拉了 r9376作为PG的  怎么会  短接就行开机了

网友:
苹果本很少修,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厉害 路过学习
yang947188327
唉,本人还是个菜鸡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路过学习
唉,本人还是个菜鸡啊

网友:
不错好文章,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问题客户直接卖给我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