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9-07-24):
索尼的71A11t图纸,保护隔离套路不一般啊。该机不过保护隔离。AC检测脚9V左右正常。分压电阻正常。异常来自控制的Ad_OFF_HW#。去掉二极管正常恢复正常2.7V正常电压。师傅们这个去掉会有什么后遗症吗还有就是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下面这个两个一样的芯片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ad_off_hw#,这个信号正常是适配器电压19V吗?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相对复杂 建议先系统看下这个保护隔离的原理

维修先拔下CMOS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