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掉电

楼主(2019-07-25):
加热圈里这块就开机,怎么查坏件

网友:
我也刚学这个。。

网友:
我这边有一块B75也是一样的故障,用这用着自己突然关机然后打不开了,插拔电源线后又能开机了。

网友:
用绝缘的比如筷子或者牙签之类的按压法,不行再用尖烙铁头分别稍稍加热试下

网友:
查电容吧,会有惊喜的,有用给我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