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lus 不录音 前后摄像打开卡住 不录相

楼主(2019-07-25):
二修机  基带cpu屏蔽罩没有了 背后罩子也没有了 拿过来打电话听筒听不见 送话没有 扩音打得开 但是没声音   更换尾插不是尾插问题 尾插座子可以测到的二极体打值正常 更换了大音频 大音频底脚也打过值 那个CLK 时钟总线打值也正常  装好大音频 r1301两头都有450左右二极体 后来刮尾插座附近的胶 很多电容电感虚了 虚掉都去掉了 把电感短接了 电容接地不管他 测电感到座子通断正常了 但是还是一样问题 录音可以打开 没出现那个音谱一样的波纹 会卡住一会不录音 前后摄像也是会卡住 拍照正常    没有思路 大神指教   哪里问题

网友:
搬板,断线

网友:
摄像头打不开   很可能是你拆电感造成的

网友:
楼主,电容接地不管它?  这个要管一管才行哦……

网友:
这个最好是分开来修吧,声音先打电话试下,是不是听送话都没有有?如果没有就搞音频芯片电路,如果只是单送话就搞送话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