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主供电电容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25):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检测故障为大短路。

由于IPHONEX主板是双层结构维修起来比以往的IPHONE机器要麻烦一些,测量电池供电正常,那么就是主供电短路了,检查上层的主供电滤波电容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看来问题出在下面了。

将上下层分离下来,测量基代部分(下层)主供电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将AP部分(CPU的一面)熏上松香使用烧机电池将短路电容找到。

拆掉此电容短路故障修复,下面就是将上下层进行贴合。

维修结果:贴合完成后开机正常,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