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20-80 13335-1 掉电

楼主(2019-07-25):
联想 K20-80 13335-1 开机进系统 25分钟左右定时掉电 主板无修无进水   导热管不烫 温度不高  刷了4个原厂 BIOS  淘宝上买的BIOS都是一样问题   在此求助各位老大的维修经验 图纸  谢谢:::

网友:
补充: 裸板进BIOS也是一样掉电   求经验与图纸

网友:
风扇转速高吗。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合成的bios?

网友:
正常  不高

网友:
定时掉电的bios问题最多 ,还要找找

网友B:
感觉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合成的bios?

是 淘宝上买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定时掉电

刷了好多个了  不知道在哪去找了

网友:
找平头哥整个官网的bios,还不行就换桥。

网友C:
应该还是温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温控问题吧

我也觉得是温控检测错误导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