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掉电重启

楼主(2019-07-25):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DELL N5010。。他说开不了机,,于是拆机裸板子,量下各个供电正常,,电流跑到1.41就掉下来重启。。有时到0.35掉下。。奇怪的是把内存取了电流就到1.24.不动。。也不掉电。。装上内存把小电池扣了就跑到1.5      BIOS涮了。。。显卡BGA烧过。。没办法了。希望各位老湿机指条方向。。。还有有这个点位图麻烦法下。。这板子上的元器件到处标的。。半个小时找不出来

网友A: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你这个没法给你具体意见啊,说的太笼统啊,啥都干了

网友:
按跑马顺序测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 ...

哥们。。那个怎么用。。只下载了图纸。。麻烦帮忙看看DELL N5010   DG15的 位置图 ,,哈哈要么加个QQ帮忙一下

网友:
代换                     配件看看

网友:
掉电,查下哪路供电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那个怎么用。。只下载了图纸。。麻烦帮忙看看DELL N5010   DG15的 位置图 ,,哈哈要么加个QQ帮 ...

QQ:234058867

网友:
看看有没有跑码,如果没有跑码看看是那一路供电没出,或者PG不正常,如果有跑码不过内存,就刷BIOS,不行就拆温控芯片,或者拆外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