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136 暗屏 有个通病 焊点虚焊

楼主(2019-07-25):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1OTM4MXxmY2FkZDU4OWE0ZWZlZDBmNTRiOTIwMDY5YjAyMmUzNnwxNzc3MTQ4NDYy&request=yes&_f=.jpg  暗屏 焊点虚焊

网友:
通病问题解决了 好多检查步骤!保留!

网友:
HKC 通病虚焊...今个月修左3台

网友:
你确定是通病?

网友:
修了半个月了  7台2136  4个暗屏的  都是虚焊了  遇到自己看看吧

网友:
脚少遇到这个,我就直接加一个LED高压就可以的

网友(2019-08-30):
没毛病   我也碰到了   也是虚焊了

网友:
最好把电感拆掉,引脚刮一下,再补焊!

网友:
下次就 知道了  谢谢 楼主

网友:
下次知道了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出厂多长时间了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长时间高温导致的问题

网友(2019-10-22):
按照楼主的技术已经修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