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不开机

楼主(2019-07-25):
联想Y7000按开关不开机,测得5V侍机电路短路,烧鸡烧出一个电容短路,去掉开机修复。短路电容如下图:图片

网友:
这完全是捡钱的节奏哇

网友A:
短路用烧机法基本上都能查出问题,但也有些情况下烧不出来

网友(2019-09-19):
你这个版号是多少啊  还有别的故障吗

网友B:
本本的待机是电流 40mA 对吗?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B:
本本的待机是电流 40mA 对吗?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A:
短路用烧机法基本上都能查出问题,但也有些情况下烧不出来

一般是芯片短不发烫吧

网友(2023-05-18):
嘎嘎嘎    抓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