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问三极管管脚判定

楼主(2019-07-25):
手里S8550一只,数字万用表一个,船长书上说大的为c小的为e,视频里说小的为c大的为e,以哪个为准呀?

网友A:
两次导通,其中压降小的为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次导通,其中压降小的为C,。。。。。。。。

是小的为C么,NPN和PNP都一样的吧,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小的为C么,NPN和PNP都一样的吧,嗯谢谢。

这是由PN的工艺特点决定的...............

网友:
小C大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