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C 战神 I7 桥坏导致掉电循环重启

楼主(2019-07-25):
  接同行送修一台神州K610C战神I7 D1 ,经同行描述 不定时掉电循环重启 ,有时还加电无显,一看这个本子跟前一个星期前没修的本子一摸一样, 哦 ,一看这不是本商场前几天同行给我拿过来的因为时间原因, 没修的本子吗,当然还有点其它原因 ,一看这个本子还真是与我有缘呢, 竟然3次到我手里,因为这是第3个同行给我拿的,好了废话不多说切入正题。

故障现象:

  开机到 显示LOGO掉电重启,有时会进到 WIN7 4叶草那里掉电,掉电有时还会加电无显,但都没进入过系统,默默的一看心里有数了,迅速拆出主板,一看尼玛动的还不轻呢, 但都是加焊满满的都是焊膏,搞的一手好湿, 有点邪恶 了  哈哈

  不像是换的,动过的地方有显卡,桥,EC,及转换电路的管子 BIOS 已经刷的不能再刷了,,看着下面的焊盘都有点松动的痕迹了看来第二个同行也挺厉害的

维修过程:

  心想神州海尔的本子不都是喜欢偷懒 少装几CPU供电电容嘛,从而导致奇葩的故障,为了确定先顺手抓了CPU供电的波形 ,有点滤波不良的感觉,心里大喜,这一下子就抓到凶手了,运气真是好啊,迅速在 CPU供电 空白处 并联补了2个470 电容, 在次一抓波形,波形正常了 ,哼着小曲 装好机器,开始测试,也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我走上修这战神漫长的苦逼之路,因为我讨厌拆装机器… 装好机器之后 能进到系统了,心想这运气真是好啊,结果还不到一分钟,又掉电了, 心里那个5味陈杂,各种抓电感后端波形,发现都是一个鸟样, 这让怎么修啊 ,一看这熊板,就不是个简单货色,只好使用双通抓波。

  这里还不会双通道抓的同学你们有福了, 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师级写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828-1-1.html 看完你会明白好多。

  由于是不定时掉电,比较难测,只好抓了几个典型的信号,有的也没拍,看官们见谅。

  SLP_S3#对比待机3.3V  S3 先掉。

  S3 对比公共点。

  S3对比RSMRST

  由于5V 待机是没有的,是按开关后才有的 只好也抓了一下。

  也拿S3和CPUPG  对比了下 ,这里都是S3先掉,心里已经有数了,已经大概判断出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是否是它坏,这个它你懂的, 先去同行借了CPU,判断是否是温控,也是为了换掉它 做铺垫 , 换完U 还是一样的问题, 就只好那个罪魁祸首 ,  小BOSS 南桥 给换掉,还好一次性成功,经测试两天看电影没有问题,就是亮机慢风扇转的快,找迅维网师兄修改BIOSME  OK。

信号对比

  第一次对比3.3v对比平台复位  平台复位先掉 证明是触发后 的故障;
  第二次对比平台复位对比3v ,同时掉,这个有点没搞明白,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源头没接触好,  有待分析,因为每次抓这种不定时掉电的,我都是接着适配器,示波器探头在上面飞着线 回来的时候正好可以看见波形,不可能一直盯着他掉, 太浪费时间了;
  第三次对比   公共点对比SLP_S3# , SLP_S3#先掉, 用于判断是否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第四次对比 SLP_S3# 对比RSMRST# ,SL_S3# 先掉,这两个个人认为是抓掉电最关键的信号 因为是触发前与触发后关键信号;
  第五次 对比 , 也是多余 SLP_S3# 对比各大 PG  发现都是 S3# 先掉。

  故换南桥解决问题,对 以上对信号不明白的 ,可来迅维培训学习多学学时序。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会员1549721100鑫豆2025-3-2 21:07
 会员1428543100鑫豆2024-9-25 18:09
 会员453131100鑫豆2024-6-14 18:07

网友:
太厉害了 神舟容易捡钱 也不是哪一台都能捡到

网友(2021-09-03):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706-1-1.html不小心发现了雷同贴,不知道是否同一人

网友:
一样的么,学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