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开机显示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System HALT!

楼主(2019-07-25):
昂达H61开机显示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System HALT!.用跳线短接JME就OK。论坛说刷BIOS能解决,我没试。

网友:
短接要拆掉那个短接的跳冒吗

网友A:
短接要要拆掉那个跳冒吗,还是一直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要要拆掉那个跳冒吗,还是一直短接

加个跳线帽上去,一直短接..

网友:
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