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万用表排查问题电路及问题元件?老师傅一步步给你分析

楼主(2019-07-25):
万用表又称为复用表、多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β)等。

查线路万用表怎么用法

带电情况下视情况运用交流电压挡或者直流电压档!不带点情况下运用电阻挡检测电路通路和短路!

万用表有个蜂鸣挡 就是用两个表笔测同一根导线如果短路则没有反应 如果是通路就会有蜂鸣声音 有时候当设备本身由于接地不好 外壳带电 可以用万用表 红表笔搭在外壳 黑标比直接与地面接触 可以测出外壳漏电电器强度 使之在剩下的工作心里有数 同样串联进电路中测交直流电流。

检查线路漏电与否,得运用兆欧表(摇表),因为万用表电压较低(9v),兆欧表电压较高500v。因为线路工作电压220v,对于漏电不显著的线路,不好诊断。要想用数字表查线路漏电,首先需要切断电源,对线路放电后,用电阻档,2M档位测量,正常显示为1(无限大)。

测量线路是否在连通状态,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 测量的时候,要选择电表指针接近偏转0欧姆档。 如果线路在电路中,要把线路的一头(A端)接万用表(红表笔)100欧姆档,黑表笔接要测量的线路的另一端(B端),测量出的结果是零的话,说明这线路是连通的也叫做通路,只有通路,电路中才有电流通过;如果测量到线路的A端到B端处万用表欧姆档电表指针没有接近零欧姆的话,这线路已经在开路状态,断开叫做断路或者开路。

怎样用万用表查找问题

万用表查电气问题,一般只用两个档,一个是电压档(含交直流电压档)另一个是欧姆。

如果设备不工作了,你第一想到的是否设备电压正常,就需要你用万用表的电压档(选择交流电压档还是直流电压档,就看你的设备是交流设备还是直流设备)去测量。如果控制回路或二次回路断线,在你熟悉原理图的情况下也得用电压档去测量某处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确定该处的电压不该有的反而有,该有的反而没有,就说明该处有断线或接触不良的现象。为了更加确定是否该处存在问题,这时你还得将设备的电源断开,有万用表的欧姆档确定是否该处确已断线,以便排除问题。大致这样,主要靠你对设备的熟悉,在工作中经验的积累。

如何用万用表检查短路?

电容器短路电阻值为零;变压器、电动机线圈碰壳其电阻也为零;

两个绝缘线圈之间的短路等。 有些短路是测不出来的,如线圈匝间短路等。

议:

电阻是没有极性的,用万用表测电子的电压,红表笔接正,黑表笔接负,万用表显示为正数,反之为负,可以通过万用表读数来确定,把带有蜂鸣器万用表打到蜂鸣器档位测量,如果万用表发出滴滴响声则判断短路了

用万用表检测问题电路,查找问题元件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用万用表判断元件是否烧掉,该不该更换。

我们运用的万用表

今天我就以坏掉的手机充电器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坏掉的充电器应该属于工作时电流过大,把PCB上的焊锡都已融化,还导致了某些元件直接烧掉,先来看下烧掉的充电器图片。

正面

反面

在反面的那个图片的右方我们可以的看到PCB上的焊锡显著融化掉,这样的问题用万用表是没有直接办法检测的,这种现象也比较显著,一眼就看出来,修复的话那就在融化的两端引过来一根线再重新连在一起。

在正面的那张图片,也可以清楚看到板子下方的电容显著已经鼓了,说明其已经烧了,当然我们可以万用表检测一下,那个鼓了电容的右方有一个小电容,看似完整,不知道有没有坏,我们就用万用表测下这两个小元件。

电容检测

第一步:把万用表调到电容档选择合适的量程

第二步:把万用表的表笔分别放在两个元件引脚两端

测量那个小电容实况图

测量鼓的电容实况图

经过我们用万用表检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小电容测出来是由示数的,读出万用表显示示数,然后再对比下电容上实际标注数值,如果这两个数值接近那么说明电容正常,我们这个电容标注10uf,测出来13.8uf可以说是接近了。

再来看下第二张图片,可以很显著的看到万用表的示数直接为零,这也足够说明这个鼓的电容确实烧了,如果想要修复的话就找一个参数一样的电容替换掉这一个。

二极管的检测

说完电容了我们再来说下二极管的检测,二极管检测方式相对电容检测来说简单了一点,因为我们万用表上自带二极管挡,而且只有一个位置,不用考虑量程的问题,我们调到二极管挡上,然后把万用表的正极接在二极管的阳极,万用表的负极接在二极管的正极,如果你在万用表显示屏上看到有示数那么说明电路中的二极管正常(有的万用表会响),没有被击穿。

测量二极管实测图

电感检测

在手机充电器中电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件几乎每个充电器都少不了,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学一个检测电感的方式,“电感”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学过,电感对直流电就相当于短路,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点和万用表上的二极管挡结合。

我们都知道,如果二极管挡红黑表笔直接连在一块万用表会发出响声,不连在一块不发出响声,同样连在电感上也是如此,试试吧,大家留意一下,在连接之前除了蜂鸣器不响之外,万用表的显示屏右上角只有一个二极管的符号。

断路或空载显示

接下来我们把万用表接在电感的两侧,再来看下万用表显示屏右上角的显示屏上有什么变化。

短路显示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相似于手机信号的那种符号,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电感是正常的没有断路,出来这个现象此时你还会听见蜂鸣器发出响声,这时候我们可以确定电感正常。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2019-09-01):
谢谢,楼主,下次可以把你万能表拍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