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5):
微软1724开机不显示,有什么通病码,BOIS刷过
通病

网友:
好歹你测测电压呀!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得看条件啊 不知道时序就先查供电

网友:
通病是屏幕不好拆,爱破。需要留心
地下河
说到点了

网友:
供电查了吗 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是几代的 SURFACE

网友:
EC旁边电容 对地了。。。。。。。。

网友:
详细一点啊

网友:
1.05V容易坏,导致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