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施乐S2011报062 630错误,按启动后报E-6

楼主(2019-07-25):
收一台S2011,刚开始报043-435,查网上说可能是侧盖传感器坏了,量了一下确实是有阻值,就采用短接法给短了一下,结果短的时候冒了一下火花,然后开机就报062 630了,知道是扫描组件的问题,扫描组件开机时根不动作,那肯定是会报错了。怀疑是主板上扫描接口供电问题,但手上没有S2011主板的图纸,没办法查了,请问哪位有啊,谢谢了
顺便问下,F1303位置应该是一个贴片保险,但上面标注是632,是表示6.3A的保险管的意思吗?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是那个保险管,保险管断了导致24V供电不正常!

网友:
说实话从来没见过那样的贴片保险,两头不是金属包的,是两边中间抽头出来了,而且上面印个623,我也就醉了!

网友:
话说各位大老能不能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陶瓷电阻,下面全是白的,就表面印刷了一层黑的,印有632字样,如果是6.3A的陶瓷电阻,那它的额定电压应该是多少的啊?边上的那两根红线请忽略,那是外接了一个250V6.3A的保险管试机的

网友:
侧门检测,电机,电源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