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4a芯片型号

楼主(2019-07-25):
asus s7v,板号是GL702VSK,找不到图纸和点位,这个芯片无电压,哪位大侠能查到这个芯片的型号,要是有点位分享出来,更是不胜感激。

网友:
如有大师有兴趣接手维修,也请联系报价,多多致谢。

网友:
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啊 去查把

网友:
RT6226AGQUF
芯片丝印KA=

网友:
淘宝上你搜RT6226AGQUF是找不到的,还是搜KA=吧

网友:
RT6226A脚位定义好像对不上你的主板外围电路。我这可能是错误答案。点位图上是RT8819AGQW

网友:
rt2662ax宝搜不到,rt8819a显示4E=3F,丝印对不上,哪位大侠点位请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