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9-07-25):
苹果一体机 型号 A1418
症状 刚拿来时老板试了有开机声屏幕不亮 ,他以为是屏线松了
拿到我手上并没有开机声,拆开看了指示灯亮两个像是没跑码,换了张屏试了下没什么卵用,
把板拆出来后看到升压电路的电容烧了

把电容拆了后发现还短路,板也烧了黑就开始刮,把烧黑的刮干净打阻值在450左右 把电容补上 有跟信号线还断了,都搞好后如图

装机试就亮了 亮机图

文笔不好见谅  发帖不易大哥们加点分

网友:
已经加分了

网友:
再涂点绿油固化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A:
苹果一体机有一个小通病   开机白屏   有进系统声音    大多都是硬盘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一体机有一个小通病   开机白屏   有进系统声音    大多都是硬盘坏了

哥们,你跑偏主题了,楼主是屏不显,暗屏,LED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修好苹果太强了

网友:
这可以啊。。。连在一起   就解决了 小白看一眼茫然

网友:
这个烧得有点严重呀

网友:
这个好修.基本上把短路排除机器就亮了

网友:
厉害厉害.虚心学习了,大神思路清析,招招绝招,有招拆招

网友:
简单明了,毫无废话。加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跑偏主题了,楼主是屏不显,暗屏,LED升压电容坏了

请看清题目   我说的是苹果一体机有一个通病,我讨论的不是楼主现在的问题   你懂??????

网友(2019-09-04):
修电路不难,难的是拆屏,而楼主都做到完美了。

网友(2019-10-10):
亮两个灯的时候有出现一声循环报警吗?

网友:
简单明了,毫无废话

网友:
加两分 苹果 的没有在怎么修过 大师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