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ELL V14-5468 LA-D821P 亲测亮机 良心上传

楼主(2019-07-25):
DELL V14-5468 LA-D821P BIOS 论坛下载了2个都不行 点不亮。没办法淘宝去买个试试刷好就亮机了,良心上传分享给广大维修同行,少走弯路。

戴尔 DELL 14-5468 版号:BAL60 LA-D871P BIOS.rar

网友A(2019-09-03):
坑呀   也不说明一下 你的版号和你发的资料版号对不上呀

网友:
文件后缀名是PH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呀   也不说明一下 你的版号和你发的资料版号对不上呀

机器实物图拍摄,主板版号清楚标识,亲自实测亮机。你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原来不开机  刷了开机0.8定住 风扇狂转   一会自动关机

网友(2019-10-28):
朋友 你这个写的是D821 但是BIOS资料上写的871 可以通用吗?

网友(2020-02-29):
BKD40 LA-D821P   Rev1.0(A00)   2016-07-01     V14 5468的刷完本多开几次亮机,第二次开机掉电自己重启2此第三次亮机。品品再评论,最起码原来不亮现在亮了,谢谢

网友:
楼主问下你的联系方式。谢谢,有事找你

网友(2020-04-17):
楼主资料版号标错了 实际上是LA-D821P 的 在d821p上验证OK

网友(2020-06-19):
迅维网_戴尔DELL14-5468版号:BAL60LA-D871PBIOS\戴尔 DELL 14-5468  版号:BAL60 LA-D871P BIOS
077: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70D1 ,32位_0xBEA270D1 ;
078:  引脚接触良好。
079:  芯片ID校验正确。
080:  UniqueID:0x220F3753D22066D2
081:  开始写入芯片......
082:  自动擦除...
083:  擦除成功,用时:47.96秒。
084:  开始写入...
085:  写入成功,用时:63.33秒。
086:  自动校验...
087:  校验完成,用时:4.937秒。
088: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89:  用时:68.32秒,平均速率491136字节/秒。
090:  >------------------------------------OK---------------------------------------<
刷好亮机 机子型号 14-7460  刷好 开机  不要急  多等等

网友:
主资料版号标错了 实际上是LA-D821P 的 在d821p上验证OK

网友:
十秒亮机。

网友(2021-10-09):
刚在论坛下载了一个,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2022-05-23):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2022-10-12):
感谢楼主的BIOS 我的机器就是DELL V14-5468 LA-D821P ,刷过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