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上盖为什么一直识别不到

楼主(2019-07-25):
刷机一直提示 提示无法转换恢复模式错误 应该没有找到上盖。更换了几个上盖都一样 电流正常  没有找上盖驱动

一直这样提示

网友A:
是不是上盖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中层抹锡抹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盖供电不正常?

上盖1.8 V1.2V正常

网友:
中层没有搞好

网友:
量一下码片,上面两个电阻阻值,硬盘到CPU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换版底吧,上盖供电都有  上盖好的情况下,i2c短路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换个u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