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k不触发

楼主(2019-07-25):
插电完全不触发,io是nct5539d,按电源开关29,30脚都有跳变动作,但是pson拉低不了。查到32脚slps3,持续5v,41脚slps4持续3.3v,换过IO,接下去怎么查了,各位老师傅?没图纸啊。

网友:
5v肯定不正常了,看看哪里上拉的,以及送去的地方

网友:
点位图要10块钱,IO又15块,要是桥坏了。。。。。成本太高了,哪位有点位的截图发下啊,谢谢。

网友A:
桥的1.5ME供电低或者高

网友:
32脚查芯片是slps3,为啥我跑线路跑到电源的绿线了啊通过一个小电阻33欧。反而应该是31脚的pson,不知道跑哪里了。难道脚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1.5ME供电低或者高

me供电主板上哪里是测量点呢?

网友:
量了一个电感,1.01v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