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估算铜线和铝线的载流量?电工入门必备技能

楼主(2019-07-25):
很多电气元件都是根据电流选型,比如:空气开关,漏保,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等等。选好了电气元件我们该用多粗的导线呢?这就涉及到导线载流的问题,这也是电工入门必备的一个基础知识点。

导线
现在运用的导线大多为铜线,铝线已经很少见了,其实它们的载流计算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前辈们留下了2个导线载流的估算口诀,可能很多的朋友知道,但是不会灵活运用,今天我们一起来解析一下。
口诀一:十下5,百上2,二五三五43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8,9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这个口诀是对应的铝线在明敷25°的条件下设定的,而且没有考虑到导线长度等原因。10平以下乘以5,百平以上乘以2,但是25平和35平是四倍三倍的分界线。比如导线是16平的,正好处在10平和25平之间,所以应该乘以4。如果导线截面积处在35平到百平之间就乘以3,70、95这两个规格直接乘以2.5。如果导线穿管载流量再乘以0.8,如果温度超25°载流量再乘以0.9,如果两种原因都存在,我们一般是直接乘以0.7。裸线的散热能力非常好,所以载流量多加一半。铜线直接升级算的意思就是16平的铜线我们可以算25平的铝线载流量,正好比铝线大一个规格。
例如:25平的铝线根据口诀应该是乘以4,所以载流量对应100A
那么16平的铜线载流量也是100A,根据口诀如果我们考虑到穿管和温度的影响,那么载流量只能是70A。导线长度、安装方式、工作环境的湿度和温度、满载运用的时间等等原因,我们都要考虑到。如果是家装布线,50米长度以内、国标的16平铜导线载流量70A是比较准确的。

家装布线
口诀二: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注意:这个也是铝线的估算口诀
常见规格:1、1.5、2.5、4、6、10、16、25、35、50、7O、95、l20、150、185
我们参照上面的常见规格来理解,2.5平以下的铝线直接乘以9就是对应的载流量,往上减一顺号走意思是:4平铝线载流估算应乘以8,如果是6平就乘以7依次顺号减,如果是25平正好乘以4。35平的铝线载流直接乘以3.5,50/70是一组乘以3、95/120是一组乘以2.5依次双双成组减点5。温度超25°再乘以0.9,如果线管里穿2根导线载流量再乘以0.8,穿3根导线就乘以0.7,穿4根载流量就乘以0.6。穿线太多散热能力越差,铜线的算法也是升级算。
根据此口诀:25平的铝线载流量也是100A
那么16平的铜线载流量也是100A,如果考虑到温度和穿3根导线的原因,那么最终的载流量也是70A左右。
所以这两个口诀还是很不错的,建议初学的朋友牢记心中。各种原因的影响是个变数,这个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积累经验,根据不一样的环境做出不一样的调整。
1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6A—-8A
1.5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8A—-15A
2.5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16A—-25A
4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25A—-32A
6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32A—-40A
10平方铜芯线允许长期负载电流为:60A—-70A
以上是俵哥估算的几种常见规格的载流量,注意:这只是初始数值,如果穿管运用,那么10平的铜线载流量就只有50A--60A左右,自己要学着根据不一样的环境再做调整。
公式:u%(电压损耗)=(1/(10×U×U))×(A×R。×P×L+X。×Q×L)
U:电缆始端施加的电压,A:电缆的截面积,R。:电缆材质的电阻系数,P:电缆末端计算有功功率L:电缆长度,X。:电缆长度的阻抗系数,Q:电缆末端计算无功功率。
关于导线长度的公式也有但是计算麻烦,你会选择用公式计算还是估算呢?
反正我一直是估算。
怎样根据电流来计算运用铜排规格_铜排载流量对照表
电力汇流排由铜材或铝材制作,是截面为矩形或倒角(圆角)矩形的长导体。由铝质材料制作的称为铝汇流排(又称铝母线、铝排或接地铝排),由铜质材料制作的称为铜汇流排(又称铜母线、铜母排或接地铜排),在电路中起输送电流和连接电气设备的作用。
铜的导电性能等优于铝,故铜排在电气设备,特别是在高压电气柜和低压配电柜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一般在配电柜中的U、V、W相母排和PE母排通常采用铜排(电流较小时也运用铝牌,可以降低设备成本);铜排在运用中一般标有相色字母标志或涂有相色漆,U相铜排(A相)涂有“黄”色,V相铜排(B相)涂有“绿”色,W相铜排(C相)涂有“红”色,PE母线铜排(地线)涂有“黄绿相间”双色。

铜排又称铜母排(或铜汇流排),铜排在成套配电装置中得到广泛使用,起输送电流和连接电气设备的作用。适用于高低压电器、开关触头、配电设备等大电流导电。
铜排在柜内的安装形式分为两种:平放和竖放,竖放载流量略大于平放;铜排载流量会随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
估算法:
单条铜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双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X 1.5(经验系数)
铜排和铝排也可以按平方数来,通常铜应该按5-8A/平方,铝应该按3-5A/平方
载流量计算方式:
双层铜排[40℃]=1.56-1.58单层铜排[40℃](根据截面大小定)
3层铜排[40℃]=2单层铜排[40℃]
4层铜排[40℃]=单层铜排[40℃]*2.45(不推荐此类选择,最好用异形母排替代)
铜排[40℃]= 铜排[25℃]*0.85
铝排[40℃]= 铜排[40℃]/1.3
例如求TMY100*10载流量为:
单层:100*188=1800(A)[查手册为1860A];
双层:2(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1.58=2940(A);[查手册为2942A];
三层:3(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2=3720(A)[查手册为3780A]
以上所有计算均精确到与手册数据相当接近。
常用铜排的尺寸及载流量表:

铜排的标识及运用
铜牌又称为铜母线,一般在配电柜中的A、B、C以及U、V、W相母排和PE母排均采用铜牌。
铜排主要用在一次线路上(大电流的相线、零线以及地线)。电柜之间连接的一般称为主母排,而主母排分到每个电柜内的开关电器上的称为分支母排。
铜排也有镀锡的,一般在电柜的连接处都会做镀锡处理和压花处理或者加导电膏。空余处有时加热缩套管保护,有的用绝缘漆。选择铜牌最主要的原因是铜牌载流量,根据电流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铜牌,并且连接处的螺钉必须拧紧,否则电流大时可能会烧熔铜牌。
铜排的选择
一般矩形铜排的载流量公式为:铜排载流量(40℃)=铜排宽度(mm)×厚度系数
其中铜牌厚度系数为:
母排厚度/mm 12 10 8 6 5 4
厚度系数 20 18 16 14 13 12
而2层铜排=(1.56~1.58)×单层铜排
3层铜排=2×单层铜排
4层铜排=2.45×单层铜排(不推荐,可采用异形铜排)
铜排(40℃)=铜排(25℃)×0.85
铝排(40℃)=铜排(40℃)/l.3
零(N)排母线按拍照排母线的一半选取,但不得小于16mm2。
一次母线应选用带圆角的铜母线,以避免尖端放电。在选择母线时,除了考虑动热稳定原因外,其铜排载流量应按母线长期允许工作稳定为+70℃、周围空气温度为+30℃的数据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