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9-07-25):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主板是M5A78L-M_LX

测USB 5v 10组都正常
2个USB跳线, 一个板载一个外置 VSB跳到 +5V 故障一样
测每组的USBOC# 3.3v 都正常

再把产生USBOC# 的两个472 822 排阻都更换了故障依旧

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要给南桥判死刑了?

这个主板故障是因为前置USB口插断了, 短路所致, 是不是南桥嗝屁了?

图上画红圈的地方和所有usboc# 除了空置的位置 ,信号都测过 都有3.3V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找对来,一组组查吧,保护去掉

网友:
你确定你量完了所有的oc信号?电压和二级值都要一样。

网友:
如果楼主usboc#信号都查了,电压ok,那么只能说明SB空焊或者坏了,此桥好换好加焊。

网友B:
OC#是有好几组...........可能未找对

网友C:
一般南桥都没事,,是USB供电反馈电路问题,,,从USB供电取样,经两个电阻分压出一个3V给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找对来,一组组查吧,保护去掉

图上画红圈的地方和所有usboc# 除了空置的位置 ,信号都测过 都有3.3V

什么保护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南桥都没事,,是USB供电反馈电路问题,,,从USB供电取样,经两个电阻分压出一个3V给南桥

图上画红圈的地方和所有usboc# 除了空置的位置 ,信号都测过 都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是有好几组...........可能未找对

图上画红圈的地方和所有usboc# 除了空置的位置 ,信号都测过 都有3.3V ,你看下图

网友:
usb一共四组信号,你没全量吧

网友D:
上次碰到一块也是正常,,你量下那USB端口后面的0欧姆的电阻有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碰到一块也是正常,,你量下那USB端口后面的0欧姆的电阻有没有5V

10组的5V 全正常

网友:
后置USB接口的USBOC#分压电阻有问题一样会导致报错。

网友:
对照点位图去找吧,昨天刚修到一片华硕的usb报错,15秒关机的,査到网卡接口附近有个usboc# 没电压,换掉2个电阻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15秒报错很少是南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上画红圈的地方和所有usboc# 除了空置的位置 ,信号都测过 都有3.3V

什么保护去掉

试试 留空的 OC#  把它搞到3.3V      我试过这个方法

网友(2019-12-12):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