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运用手册!人手一份

楼主(2019-07-25):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

一、常用的万用表的结构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表头它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万用表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

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时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愈高。测电压时的内阻越大,其性能就越好。

表头上有四条刻度线,它们的功能如下:

第一条(从上到下)标有R或Ω,指示的是电阻值,转换开关在欧姆挡时,即读此条刻度线。

第二条标有∽和VA,指示的是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挡,量程在除交流10V以外的其它位置时,即读此条刻度线。

第三条标有10V,指示的是10V的交流电压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挡,量程在交流10V时,即读此条刻度线。
第四条标有dB,指示的是音频电平。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一样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一样的量程,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转换开关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一样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一样种类和不一样量程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一样的档位和量程。

二、符号含义

(1)∽ 表示交直流

(2)V-2.5KV 4000Ω/V 表示对于交流电压及2.5KV的直流电压挡,其灵敏度为4000Ω/V

(3)A-V-Ω 表示可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

(4)45-65-1000Hz 表示运用频率范围为1000 Hz以下,标准工频范围为45-65Hz
(5)2000Ω/V DC 表示直流挡的灵敏度为2000Ω/V 钳表和摇表盘上的符号与上述符号相似

三、万用表运用口诀

正确运用万用表,不仅能快速准确地判断出问题部位,而且能防止电器设备及万用表本身的破坏。

测量先看挡,不看不测量

每次拿起表笔准备测量时,务必再核对一下测量类别及量程选择开关是否拨对位置。为了安全,必须养成这种习惯。

测量不拨挡,测完拨空挡

测量中不能任意拨动选择旋钮,特别是测高压(如220V)或大电流(如0.5A)时,以免产生电弧,烧坏转换开关触点。测量完毕,应将量程选择开关拨到“?”位置。

表盘应水平,读数要对正

运用万用表应水平旋转,读数时视线应正对着表针。

量程要合适,针偏过大半

选择量程,若事先无法估计被测量大小,应尽量选较大的量程,然后根据偏转角大小,逐步换到较小的量程,直到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为止。

测R不带电,测C先放电

严禁在被测电路带点的情况下测电阻。检查电器设备上的大容量电容器时,应先将电容器短路放电后再测量。

测R先调零,换挡需调零

测量电阻时,应先将转换开关旋到电阻挡,把两表笔短接,旋“Ω”调零电位器,使指针指零欧后再测量。每次更换电阻挡时,都应重新调整欧姆零点。

黑负要记清,表内黑接“+”

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但电阻挡上黑表笔接内部电池的正极。

测I应串联,测U要并联

测量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接在被测电路中;测量电压时,应将万用表并联在被测电路的两端。

极性不接反,单手成习惯

测量电流和电压时应特别注意红、黑表笔的极性不能接反,并且一定要养成单手操作的习惯以确保安全。

网友:
这里面有几条是指针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