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MBX-269 DA0HK5MB6F0 改集显 解决有背光不显示 30S掉电

楼主(2019-07-25):
DA0HK5MB6F0 MBX-269独显改集显此机型改集显比较麻烦,还不如换个显卡呢
这个板子是关系客户的,而且只是办公用,从成本角度考虑,决定改。
具体可参照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0331-1-1.html,有比较详细的帖子

不过这个帖子还有几个细节没有讲到
1:改完有背光,无图像。是因为PCH的LVDS电流参考值没有设定,将R116补上即可。2.37K的电阻不好找,2.4K的装上没毛病

2:约30秒掉电,PCH的显卡类型识别设定问题。去掉277,补上275.秒解决

最后,始终打不上集显驱动。但是客户要求不高,改到1366的分辨率,一般使用完全没有压力。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驱动问题的朋友,谈谈看法。

另外,原帖中的“将独显供电用线连接到核显供电点”这步。可以不用,我断开这路供电,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打不上显卡驱动和这无关)

图纸中CPU核显供电设计33A,独显供电28A。 28A的电源去带33A的负载,万一MOS上管不堪重负一击穿,难就杯具了。

网友:
我也没细看也没去研究,但是你忽略了一个电压,28a和33a的事,集显电压低电流大,独显电压高电流低,所以。。。。。

网友:
有道理、
不过我发觉断开集显供电,没有任何影响
就直接给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