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重度烧伤修复

楼主(2019-07-25):
1.昨天下午老客户拿了个笔记本过来,说是不通电了,适配器插上指示灯也不亮,我想应该是大短路吧,接可调电源看电流确实是大短路(又一棵白菜)。
2.给客户报价,打发客户后拆机,机器型号:联想G480,版号G4858MB 11252-1,主板上触摸板左键旁边有一片发霉跟烧黑的痕迹。

3.用镊子清理之后发现一个小电容的一端烧黑了,这个电容是公共点的一个滤波电容,拆掉后对公共点打值依旧为004,拆掉公共点电阻对前后级打值,发现是后级短路。
4.祭出烧鸡大法,从0.5-1.0A,我摸索了半天没有一点温度,于是调到了1.3A,再次摸索到刚烧黑电容的那个地方,有发烫的感觉,莫非是板层下边烧短路了?
5.取出刀片,开始对它实施凌迟酷刑,刮开板层,铜皮下边是黑糊糊的一片,刮的是满桌的黑色粉末,变刮边对公共点后级打值,可是依旧是还是004,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一片除了一跟线通往触摸板左键,没有其它的线路,放心地刮,不知不觉已经刮了好大一片了,确定周围再刮不出来黑色粉末了,应该差不多了,打值还是004。
6.心想这不会是没救了吧,都刮了这么大一片了,于是狠狠心,把下一层铜皮刮开,果然下边也是那熟悉的黑粉末,最终主板这一块被我刮了个大洞,洞四周也没有黑色粉末的时候,我再次打值,我擦怎么还是004?

7.翻到这个洞的背面,在四周刮了一下,果然左右两边都还有黑色的粉末掉出来,左边的话没啥线,随意刮,右边一直刮到有一根走线的位置,都还有黑色的粉末,用刀片小心划开带线的铜皮与板层,清理完黑色的粉末之后,再打值623,终于回归正常。

8.此时已经是晚上的8点半,收拾一下,准备回家了
9.早上去上个门,中午回来找来绿油跟紫光灯处理漏铜的地方,固化好之后对公共点打值正常。

10.可调电源打开保护模式,上电测试,有待机电流0.019,按开关触发5秒左右掉电,把CPU跟内存装上,再上电电流跑到0.9几,CPU发烫,应该是亮机了,接屏果然是亮机了。
11.把所有东西都装起来测试各个功能,触摸板左键有一根线刮断了没有补,背面刚好刮到一根线旁边,不确定有没有断线,经过测试没有发现功能异常,触摸板左键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2.至此,此次修机圆满结束,都说大短路是捡菜的活,但是也要看运气。像这种情况,从板子这一边烧到另一边,真是没谁了,好在烧穿的地方没有什么重要的线路,否则就很难修好了。

网友:
这样修好 稳定吗

网友A:
烧糊位置处理赶紧 绿油封好

测试后教给客户一般没事

网友B:
电源部分皮的很

网友C:
一般是什么情况才能烧这么严重?我一般就是元器件裂了、引脚烧黑了(而且基本都是进水)最多飞线搞掂。但是这种能烧穿板子的,是怎么样才能出现?保险不早就断了么

网友:
测试了差不多半天时间,目前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糊位置处理赶紧 绿油封好

测试后教给客户一般没事

版主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皮的很

李时珍的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什么情况才能烧这么严重?我一般就是元器件裂了、引脚烧黑了(而且基本都是进水)最多飞线搞掂。但是 ...

可能是电容太坚强了吧,进水的地方刚好就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关键是保护隔离过来没有保险,客户就一直通电一直烧。

网友D:
这刮骨疗伤 学不来 技术没得说

网友E:
厉害呀,在板子上挖个洞风险很大,挖好了还好说,挖不好,再加上客户不好说话,直接让赔板子就难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第二次修这种情况

网友:
嗯嗯   以前看别人修这种问题,今天自己也模仿一下,幸好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刮骨疗伤 学不来 技术没得说

过奖了,只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呀,在板子上挖个洞风险很大,挖好了还好说,挖不好,再加上客户不好说话,直接让赔板子就难受了

赔板子是不可能的,有啥情况都会提前给客户说好,再说本来就是坏的,顶多就是修不好,想让我给赔主板,这都是不存在的。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呀,在板子上挖个洞风险很大,挖好了还好说,挖不好,再加上客户不好说话,直接让赔板子就难受了

方便面加502加绿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