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7p 短路维修

楼主(2019-07-25):
  这台手机可以说是我真正意义上修好的一台(电路问题),其它的都是放电,换尾插,换屏,到处加热自己好了,那些就不算了。 当然我也只会修修电容短路这种故障,靠着笔记本的维修知识能修好。
  要是什么芯片坏了,就修不了。
  当然问题也很简单,应该是通病,修的多的人,一查就查到了。

  1.手机无法开机,插可调,电流0.37A。按开关无反应。一插上就有0.37A的电流。
  拔掉电池一样,应该是存在短路。
  2.用转接电池座,电流(电压3.8V)0.5A多,但奇怪的是用电池座,触发有反应,电流跑到1.2A无显。
   电流0.37A短路:

于是拆机,手摸主板各处,摸到基带屏蔽罩上烫,拆掉屏蔽罩后。
发现基带比较烫。
然后发现基带旁边,L2301特别烫。

此电感是PP_VDD_MAIN供电,打其阻值三四百,具体忘记,大概
这么多。
是正常的,无明显短路。

那么为什么电感会发烫。
按以往修笔记本的经验,应该是后级哪里有短路。
经过电感电流增大发烫。非电感本身损坏。

所以查到转换电压。
U2301 将PP_VD_MAIN转成PP_VDD_BOOST
查PP_VDD_BOOST阻值对地为0,有短路。
终于找到真正短路的地方了。

短路时,U2301非常烫,但非U2301坏。

松香烧机,注意烧法,是。打上松香。
进行点烧。供电线接好,地线,拿在手上,轻触接地点1秒再松开。
看到一颗电容明显有变化。

拆掉OK。正常开机显示,功能一切都正常。

能修好,鑫制造里的图纸帮了很大忙,查图纸非常方便 。
希望里面的资料能更加的多,完善起来。对维修有帮助的东西,比如通病。
维修手册,维修流程。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熏松香是吧

网友:
为啥放在地板上烧

网友A:
烧机线好苗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线好苗条

是的,如果电流过大的话,会冒烟。建议大家最好用粗一点的线。

网友:
可以喔~~~原来这种接一下就断开的烧鸡大法叫点烧啊~~~这是你自己取得名字嘛?嘿嘿嘿

网友:
请问飞线的这个点怎么选择?

网友:
这种就不用先拆基带屏蔽罩啦,首先测PP_VDD_MAIN的阻值,短路就烧,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