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V411一按开机键即掉电维修

楼主(2019-07-25):
       在一朋友家闲聊时,朋友说他的一个三星笔记本坏了,送去维修店说大电流短路且CPU已烧坏,既然都是老电脑了,还不知道坏多少,于是就没有修,在家里吃灰了两年,准备扔了。我说给我把玩吧,近期在迅维网论坛学习,于是搬回家。

       三星的RV411,故障:插上电源,按开机键,能够触发,但是瞬间就掉电了,外置电源的指示灯也会灭,过几秒钟又恢复绿灯;隔了5秒钟后按开机键又可以触发,但还是瞬间掉电,如此......手上没有可调电源之类的(我的维修工具只有数字万用表、电烙铁和热风枪,万用表自己买的,其他两样还是别人不要的送给我的)。

       拆机,拿出裸板,取下CPU和内存条,用万用表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每个电感对地阻值都0.1--0.2Ω,反正前面不断试故障时都重复上电,所以在裸板状态接上电源,再次测量各电感电压,发现最大的电感(忘记拍照了)整一片电压为0,记得论坛有坛友提到过可能跟隔离管击穿有关,于是打开鑫智造搜索三星RV411,竟然有点位图,在点位图上找到了隔离管Q504(型号为7403,P沟道MOS管).量得123脚与5脚已经通路,找来以前的几张废板,竟然找到同型号的,换上。

       再次测量,竟然对地还短,对了,维修店师傅说CPU已经烧坏,那很可能它的供电上下管及外围元件有坏的,找到上下管2组结合点位图测量发现一组的上管123脚与5脚阻值0.2Ω,明显坏了。于是焊下上管,打阻值,还有问题。

       怎么回事呢?突然看到一个印象很深刻的NEC大电容,会不会是它呢?CPU都烧了,有可能。于是接通电源不断按开机键,重复了7、8次,一摸大电容,好热。于是热风枪吹镊子捅小刀挖,完美拆下。再次打阻值,都接近正常值了,起码不会嘀嘀报警了。累啊。。。休息,买零件。

       三天过去,零件也收到了,于是都焊上装上,

       还不敢开机,又一次打阻值,比较正常,接上电源,开机,咦,不掉电了,量各电感,都有电压了。于是接上显示器,再开机,几秒后亮机了。让它亮着30分钟,摸摸大电容,温度正常了,CPU散热器温度正常了

       回看修复这个机器的过程,好多天啊。作为第一次修笔记本,思路也没有,想到什么就排除什么的。也许各位大神对这个故障那是分分钟就搞定了,可对于刚加入迅维论坛不到20天的我,也算处女作了,让各位大神见笑了!以下是这个三星RV411坏掉的零件:(CPU加邮费15元,上管大电容x2加邮费20元)

带上电脑可以去朋友家换几杯酒水喝喝了,哈哈!

网友:
3星...东芝nec大电容通病

网友A:
为什么还要装NEC大电容?装6个330的钽电容多好啊。

网友:
我也只有一个万用表,烙铁,风枪拿朋友的,电源没有!

网友B:
才加入迅维20天就有这样的成果,不错了,只是对你描述对地值的方法有些不习惯。。。。。。

网友C:
三楼说的正解,装四个也行,还装NEC不行的,而焊这大电容你不怕CPU座子出问题?

网友:
这水平,可以考虑系统学习,入坑这一行了

网友:
我也是没有可调电源,只有烙铁和风枪,有2块万用表,其中一块当做电流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装NEC大电容?装6个330的钽电容多好啊。

用烙铁焊的大电容,不难。。钽电容那么多怕不小心搞错正负极会不会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楼说的正解,装四个也行,还装NEC不行的,而焊这大电容你不怕CPU座子出问题?

烙铁装的,很简单。不怕座子出问题

网友:
厉害各种品牌都会修路过学习了

网友D:
你这个坏的地方比较多了,掉电一般换了钽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加入迅维20天就有这样的成果,不错了,只是对你描述对地值的方法有些不习惯。。。。。。

我的描述自己描述,放到行里可能有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坏的地方比较多了,掉电一般换了钽电容就好了

哦,,,也不知道何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
NEC大电容看见就搞他准没错

网友:
如果电容没彻底坏  就并两个电容上去一样解决  拆它有点风险

网友(2020-07-19):
拆它有点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