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V 1.0 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9-07-25):
自用的资料机之一,进入夏天后时不时自动掉电,短则半小时长则数小时,最近越来越频繁,人懒坚持到现在才拆机盘它。主角如下:GA-B75M-D2V 1.0

具体故障现象是掉电后不会自动上电,可以再次手动触发。
根据表象和技嘉尿性,符合这情况的大概故障-RSMRST/VTT/5Vdual
故障是瞬间的,非持续性故障,意味着测哪信号电压都是正常的。。。没别的好法,按部就班的慢慢查,重点怀疑-RSMRST高发区,

-RSMRST信号3.3v,Q54 G极0.17v,一切正常;断电测试R365这种22k的高故障上拉电阻,发现实际只有6.7K,阻值小太多,正常要有在板测量有22k左右。

这种上拉电阻一般损坏都是阻值变小,伴随性相连三极管会因工作电流增大导致老损,所以更换电阻的同时把Q55一并换了,换后在板测试有22k阻值,亮机后连续半小时都没有掉电,故障修复。

我想说,都看到这了,剩下的事情大家兄弟都比我懂,给加点分呗

网友:
很隐藏的故障,没有多年的维修经验很难找到这个问题,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技嘉B75的板子 自动掉电的非常多,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经验丰富才能秒杀,RSMRST#待机电压好。以后遇到稍微留意,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A:
电阻最好还是拆下来量比较准确吧。你这个也不能确定就是这两个原件坏了吧?你自己也说了短则半小时长则数小时,你这才测了半小时并不能说明一定就好了啊

网友:
我这台也是老掉电。不过我的是电源挂了

网友B:
我有块D3V的,,死机,,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看人发帖都好简单。。。。

网友:
厉害   不定时掉电也能搞定

网友C:
22K电阻不正常,RSMRST  3.3V也正常?

网友D:
阻值变小不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阻最好还是拆下来量比较准确吧。你这个也不能确定就是这两个原件坏了吧?你自己也说了短则半小时长则数小 ...

最近越来越频繁,故障也已经确定22k变成6.7k,这个位置的电阻在板上可以准确测出阻值,看电路图可以看出,我们修东西是图稳定,尽可能考虑不稳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K电阻不正常,RSMRST  3.3V也正常?

正常的时候能用,不正常的时候熄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变小不多吧。

22k  变成6.7k已经差很多了,就算是测得20k,也是变值了,变值了就不一定会恒定多少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D3V的,,死机,,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死机肯定不是-rsmrst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最好还是拆下来量比较准确吧。你这个也不能确定就是这两个原件坏了吧?你自己也说了短则半小时长则数小时,你这才测了半小时并不能说明一定就好了啊

有道理,建议楼主多测试,确认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近越来越频繁,故障也已经确定22k变成6.7k,这个位置的电阻在板上可以准确测出阻值,看电路图可以看出 ...

嘿嘿,我昨天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方。老哥果然经验丰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阻值变小不多吧。

嗯,我意思是阻值变小少见,一般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意思是阻值变小少见,一般变大。

一语双关。
0603较大阻值的电阻自然损坏多数都是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昨天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方。老哥果然经验丰富
恭喜捡到闲鱼一条

网友:
楼主老江湖,各种故障关联哪些线路都了然于胸
这样做维修也是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