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FL5900UB 内存贴纸X556UB 已配置板号 X556UJ 2.0

楼主(2019-07-25):
内存贴纸 X556UB
板子板号X556UJ 2.0

其中板号和型号只是参考。
主要要核对的是内存贴纸型号。如果内存贴纸型号一样就可以用,别管主板板号是几点零

BIOS 维修根据原机备份 使用官方最新升级包合成。使用全新ME 合成。。而且已经配置过了。快速开机放心使用,已经在我机器上回写测试

FL5900UB 内存贴纸X556UB 已配置板号 X556UJ

网友:
请验证后回复测试结果 。

网友:
有测试过的说一声哈!

网友(2019-11-21):
电流0.58没戏。

网友A:
请核对型号。核对内存贴纸型号。次BIOS 绝对没问题。检查你机器的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核对型号。核对内存贴纸型号。次BIOS 绝对没问题。检查你机器的其他问题

型号一模一样,内存贴纸也是,所有电压都量了都是ok的,真是活见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型号一模一样,内存贴纸也是,所有电压都量了都是ok的,真是活见鬼了

你这机器不一定是BIOS 坏了。可能CPU 的问题,你觉得这个BIOS 有问题可以再论坛上下个其他的试试,最好有空可以反馈到这里,如果多个BIOS 测试都无用,就不是BIOS 的问题。你可以反馈留言

网友:
全新的me是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器不一定是BIOS 坏了。可能CPU 的问题,你觉得这个BIOS 有问题可以再论坛上下个其他的试试,最好有空可以反馈到这里,如果多个BIOS 测试都无用,就不是BIOS 的问题。你可以反馈留言

Ok..........

网友:
亲测 可以亮

网友(2020-04-30):
bios是好的,亲测OK

网友:
刷了,开机快,OK

网友(2020-09-09):
可以,bios没问题,秒亮,没coms电池,第一次开机要10秒,不断电,在开,3秒亮

网友:
确定可以用,亮机快

网友(2021-09-20):
亮机快 就是920m 显卡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