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 后置无声前置有声音 维修1例

楼主(2019-07-25):
ONDA G41,声卡ALC662。
后置无声音,前置有声音。
后置插孔有腐蚀,更换后故障依旧。
因为前置有声音,误以为声卡芯片是好的。
又换耦合电容,还不行。
最后从报废主板上拆一个ALC662,换上去OK。
故障排除。
参考一份有ALC662的图纸

手工跑线,后置音频座接35 36两脚

拆掉ALC662

风枪吹上,然后用烙铁加固。

进PE,加载声卡驱动和DX9,测试,听到了熟悉的蛐蛐叫。

网友A:
楼主专撸G41/?    现在G41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专撸G41/?    现在G41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用途

用处十分大。G41+志强,刷淘宝标配机型。还有一部分客户用它来挖矿一种新型的储存币。具体怎么挖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B:
我感觉有可能是后置插孔被腐蚀,然后短路烧坏了音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有可能是后置插孔被腐蚀,然后短路烧坏了音频芯片。

有这个可能。以前我一直认为,只要前置有声音,声卡芯片就没问题。现在看来,前置通道和后置通道,在声卡芯片内部,是独立的,各自一路的。

网友:
按说我也会认为前置正常芯片就正常,看来落伍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遇到耳机有声音外放没声音的直接换个芯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