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T6TI-X7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25):
        先来点题外话。话说今天遇到一个来修笔记本的男性,可能50多岁。一台不记得什么牌子的笔记本,老板一插电,短路,报价200,拿给我修。拆开后观察一电容似乎开裂,拆电容后不短。装上不显,我擦了一下内存条,可以开机显示了。客户来插话了,非要重新取下内存条,看看氧化到什么程度,要重新用橡皮擦擦,要用酒精洗,问有没有酒精。说他们在日本工厂给人做事的时候要做很多工作,如戴防静电手腕、观察每个锡珠等等。我说我用橡皮擦擦一下,也没见过出现问题的啊。后来他还是自己擦了一下内存。他怀疑就是内存的问题,主板没有短路,说我都没动过烙铁,我把拆下的电容拿给他看,他说他那会在那头,没看到。他说是0402尺寸的,问我容量多大的,我哪去记这个,又没电路图可查。他问我有没有补一个上去,我说没有,他说我们办事了了草草。我说公共点电容几十个,拆掉几个不影响什么的。他说电容有很多种,滤波、旁路、耦合等,他说耦合电容你拆了行吗,我说是滤波电容,他说滤波电容你不补上不会有干扰,我说人家适配器过来的电本来就是经过滤波好了的,公共点这么多电容拆掉一个不会有什么影响。他说常用件要备备货,我说滤波电容到料板相同功能电路上拆个差不多大小的就行了。反正争论了很久。
    后来锁螺丝,他屏轴处的两个螺丝可能是里面的螺帽坏了,锁不上去,我就没锁。扳动一下笔记本,没太大影响。他看到了,仔细用螺丝刀边拧边数了D壳上的所有螺丝,发现只有这两个没锁好,然后说要拆开笔记本,说这样不行,是要带去办公的,搞坏了怎么办。我说螺帽坏了,锁不上去的,老板也说这笔记本有这个通病,都是这个问题,他不肯。于是拆笔记本后盖,他自己找了个长螺丝,右边的那个试了一下,居然可以锁上去,奇了怪了,明明刚才拆的时候都是一边拉D壳一边用螺丝刀拧螺丝才取下来的。装上壳,右边的锁上了。左边的那个螺丝他试了一下,锁不上,不管多长的,因为里面根本没螺帽。这时候他说要找个自攻螺丝,我找来一个,确实也被他锁上了。他说锁螺丝他更内行,我也相信了,说和师父级的人交流能学到东西。
    后来谈到我的工资,我说不高,我说先学好技术。他说我看不懂电路图,他说他读过大学,即使不是这个专业,也会学到这方面的知识。我说没读大学不可以自己看书吗?我说我模拟电路都看了四遍了,现在还在看。他说现在都是数字电路。我说模拟电路也挺多的, 比如显示器电源板,他说现在的开关电源都是数字的,我说是模拟的,他说开关电源怎么是模拟的?他说就是0101控制开关。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pwm电源芯片内部是数字电路,但是我们搞维修,只是草草了解一下芯片内部,更多的是关注芯片的外围电路,接触到的更多是模拟电路。我说我没他研究的深。
    维修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吧,相对他们的工作来说。可是我维修还很菜。希望不久将来,"维修不是事儿。"

   现在开始谈谈一台神舟战神笔记本维修经过:
         上张笔记本型号图片:

    同行说充不进电,我拿过笔记本来一看,电池都没在里面,这怎么试。打电话给同行,他说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他说是充电接口问题(我也奇了怪了,现在插适配器不开机的,几家同行都喜欢说是充电接口问题)。我插上数字可调电源,一看,大电流,短路。老板说先和同行说。我和同行沟通,不是充电接口问题,是主板有短路,他说怎么可能,人家电池都可以开机的。我说电池那路过来的电可以开机,适配器那路过来的电不能开机。他说是电源模块的问题,我说即使是电源模块的问题也属于主板问题。他说多少钱,我说就是修主板的价格。他说他打电话问一下客户,后来回电话说客户同意修。
    拆开一看,里面烧糊了,铜皮漏出来了,来张照片:

    这是我为了拍芯片型号而在放大镜上面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有用的,后面会知道。
            我简单的处理了一下,把烧掉的芯片拆除,带起了些铜皮,拍摄照片如下:

    我量了一下,适配器过来,一直到保护隔离的第二组场效应管PQ26、PQ27的d极都是短的。电路图如下:

    这可咋整啊,继续挖铜皮,直到不短了,然后补上缺少的元件?还是有其它方法?这个笔记本可是cpu焊到主板上的啊,主板一定挺贵,一时陷入迷惘。
    问问另外一个老板吧,他有多年的笔记本维修经验。我问他遇到这种铜皮都烧了连到一起的主板有什么办法。他的回答别有一番滋味:他说烧得这么严重要和同行先说,又没有把握一定能修好,修不好客户拿到另一家修会说我们把主板修坏的,本来人家插电池可以开机的。
    我心里嘀咕,修本谁能保证一定能修好才下手啊,同行都答应修了,不就开修吗。
    最先提到的那位老板说主板要1000多块钱,让我带主板过去给同行看,说还有10多分钟下班,差不多够了时间,我说下午再去。翻看了一下手机,惊喜的找到了上面的那张拆烧糊芯片前的照片,说明主板之前就是烧糊了的。老板把它发给同行,和他沟通。
    下午上班,老板说电池在同行那。我到同行那去取,同行说电池在客户那,等他拿过来,会通知我。
    老板让我先把电池取来,看能否开机,再说。
    我感受到了压力。但也在想办法。既然PQ26、PQ27的S极不短路,我把适配器接口旁边的eml1电感断开,发现适配器接口供电也不短路了,那中间这段让它去短呗,不理它就是了。
    看来要自己造一个保护隔离电路?开始用了两个场管和两个电阻,后来一想,一个场管就行了。
    电路图很简单,如下:

    在料板上剪了一块没有元件的主板块,把场管用热熔胶粘到上面,再把电阻焊好。如下图:

    焊得很丑,当时用眼扫了一下电路图,这段保护隔离电路PQ26、PQ27以前输出的唯一和外界有联系的电压为va电压,只看到了如下图中的电路图中用到va电压:

    于是也从自己加的场管的D极飞一根线过去。

    让老板检查一下,老板说你在修你自己看好来。
    我反复测量,确定没问题,决定通电一试。
    插上电,待机正常,不错。不过马上就有一个在店里的客户闻到一股臭味,正是在下测试的这块板子发出的。
    老板说你又烧了一下。
    死也要死个明白吧,抄起万用表开始量。
    竟然是飞线的这头对地短路了,心里顿时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难道是故障扩大了,都烧到这边来了。后来一细想,这边本来是连接到短路那头的,会不会开始那头的那个点没短路,一插电发热就短路了。
    一定要找到va从烧掉的那头飞过来的在这头的那个点。
    后来在pq13下面找到了,拆掉pq13把线割断就行了,不短了,再装上pq13。
    通电正常亮机:

    心里一直有个疑问,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会不会短路,因为好像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同行送来电池和适配器。
    我对同行说,只用适配器,电池不用行不行,他说最好是电池和适配器都能用。
    我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也可以。插上电池开机后,插可调电源出现大电流,立马拔了可调电源,幸好没烧,单用适配器还可以开机。
    不愿搞了,就让客户用适配器吧,把电池的线路切断。
    老板表示同意,明天和客户沟通。
    今天写帖子的时候,翻阅了一下电路图,发现其实va还去了两个地方:

    没有去仔细研究,既然打算只用适配器电池的保护隔离管没什么好研究的,就是研究又能怎么样呢,把va拉到pq11、pq12的G极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不想去试了。明天研究一下连接到pd1的这一路,不想像开始那样又是一个安全隐患。没问题就和同行沟通说只能用适配器了。

 会员274995100鑫豆2024-6-27 10:50

网友A:
这个要用原装的充电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原装的充电器吗

不用,用测机的适配器或数字可调电源都可以。

网友B:
记住一句话。别说那些客户懂什么懂什么。懂的话他也不会找你来修。就是说白了他不懂。不管是怎么样修好的。能修好。收到钱。木的达到了。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是为了赚钱不是吗。跟他扯这么多,楼主也是极有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住一句话。别说那些客户懂什么懂什么。懂的话他也不会找你来修。就是说白了他不懂。不管是怎么样修好的。 ...

他和我是一个乡的,并且同姓,大家一起吹吹牛挺好的。做事不只为了赚钱,就像读高中也不只为考大学。

网友C:
路过学习了,真是大神级别,复制一个电路出来

网友D:
要是我  就一句话  你还羞不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了,真是大神级别,复制一个电路出来

别这么说啰,这么简单的电路稍微看得懂电路图的都会。并且最后这个电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只能用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  就一句话  你还羞不羞了

呵呵,其实那老头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E:
哥  你咋这么厉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  你咋这么厉害呢

兄弟,谢谢加分鼓励啊。学无止境,有大家的帮助会学得更快更好。

网友F:
哎修好了 我们做维修  不容易  最好不要当面修 很麻烦 很忽悠就忽悠走  到时候吃亏是我们 切记 切记

网友:
能挣到钱就是王道,楼主加油

网友G:
楼主的第一个可能修太快了,大短也要风枪焊油抹上几个电源芯片,避免客户非问是哪里的问题。另外一台最后插电池还是大短应该就是VA的问题,楼主把线都飞到它该去的地方应该就可以了。楼主没标出主板板号,不然我也想看看那是具体到哪的信号。

网友G:
一般来说VA应该还到了电池隔离管的G极,用于隔离电池,没这个电压的话电池隔离管G极相当于悬空,上电池插电是会大短的。电池隔离管本身击穿也会引起一样的效果

网友G:
今天只剩3分了,维修不易,已给楼主加上最后的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第一个可能修太快了,大短也要风枪焊油抹上几个电源芯片,避免客户非问是哪里的问题。另外一台最后插 ...

最后插电池还是大短的那台笔记本电路图下载地址,帖子里面有板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VA应该还到了电池隔离管的G极,用于隔离电池,没这个电压的话电池隔离管G极相当于悬空,上电池插电 ...

确实到了电池隔离管的G极,帖子里面倒数第二张图已经给出。
把VA连到该去的3个地方就OK了吗,希望这位师父给出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只剩3分了,维修不易,已给楼主加上最后的满分

多谢加分啊,这比签到得分带劲多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改! 两个mos管悬空! g级看图飞线

网友:
不错,看完楼主的贴子脑海中竟然多了一种以后可能的维修思路,虽然目前我还只是小白摸索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修好了 我们做维修  不容易  最好不要当面修 很麻烦 很忽悠就忽悠走  到时候吃亏是我们 切记 切记

当面修也没啥,有时客户确实是急用。但是不能修得太简单了,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实到了电池隔离管的G极,帖子里面倒数第二张图已经给出。
把VA连到该去的3个地方就OK了吗,希望这位师 ...

是的喔,写得挺清楚的了。电池隔离管G极没电压相当于悬空,是会自动导通的。一插上电电源的20V就直接干到电池了,肯定大短。电池隔离管G极有20V的话隔离管就导通不了也就不会大短了

网友I:
做生意有时候不能太实诚,他问补了没有,就说补了,他要看随便指个电容给他看就好了

网友:
下载没有积分了   回帖

网友J:
这个楼主这么用心打这么多字也是辛苦了  必须加分

网友K:
能码这么多字 楼主看来也是细心的人儿

网友:
感谢各位,特别感谢“竟Sr谁伴我闯荡”这位师父,现在终于适配器电池一起也可以用了。
稍微改了一下自己加上去的电路:

因为我考虑,如果不加此改装的二极管,那单用电池是不行的,因为电池过来到公共点,公共点又到了电池场管的
G极,是不能导通的。
尚有如下疑问:
1.插上可调电源,在有电池的情况下,电流有时超过5A,这是否正常,原装适配器为6点几安。
2.我用的导线是否太细,请看图片,图片中有。
3.场管当二极管用,功率够不够。这个场管也是笔记本主板中保护隔离部分拆下的。或许可以查一下它的数据手册。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能码这么多字 楼主看来也是细心的人儿

码到晚上12点以后才码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生意有时候不能太实诚,他问补了没有,就说补了,他要看随便指个电容给他看就好了

本人算是比较木讷了,还不能理解做生意之精髓。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楼主这么用心打这么多字也是辛苦了  必须加分

谢谢这位兄弟了。

网友:
厉害一口气修好这么多

网友:
这是高手,高手,嗯,抖音那个背景音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码到晚上12点以后才码完。

细心 认真 有态度 做事就一定会有收获

网友:
我们基本是留机,隔日报价。我们做的售后,经常是顺丰快递了,客户人都不用来的

网友:
客户要是懂的话就不会拿过来你我们这些维修员修了  这种客户我见多了  鸡蛋里挑骨头  非常无语

网友:
维修不易啊!那老头的严谨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L:
楼主这耐心是够的,不过我看到你接的线感觉有点细..........
fuqingping
笔记本已经给同行了,下次遇到类似情况,适配器到公共点这条路的线用粗点的,用液晶显示器上面那么粗的线。
详情

网友:
烧了这么多
能修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耐心是够的,不过我看到你接的线感觉有点细..........
笔记本已经给同行了,下次遇到类似情况,适配器到公共点这条路的线用粗点的,用液晶显示器上面那么粗的线。

网友:
楼主这性格,估计也是很容易和人发生争吵的,客户讲就让他讲,你听着就好,请他去一边坐着或喝茶

网友:
遇到吊毛客户了

网友(2019-10-09):
神舟:K6TI掉电有没什么通病

网友:
那老头的严谨精神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