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只要有地方存放还是别转卖了

楼主(2019-07-25):
维修工具只要有地方存放还是别转卖了,虽然低谷,有时候可以捡个死鱼,看看我的这个年迈的编程器,就搞一个一体机BIOS密码,小捞150。另外,刷BIOS要注意比较开头两三个字节是否一样,如不一样最好别刷,一般刷了也不行,另找一个(通常在本论坛下载)。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维修行业。现在专做维修想维持生活都成问题了。

网友:
烙铁不错,正版的么

网友A:
修+收+卖配件,好一些,赚些差价,以糊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收+卖配件,好一些,赚些差价,以糊口

对对对对。。。。。

网友:
500P 我也有一个, 谁要

网友:
说得对,工具就像是是士兵手中的枪,不打仗也得留着

网友:
其实也卖不上价

H55

网友:
这个没有RT809F好用啊。淘汰掉了,现在见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

二手设备 编程器什么的 除非行家 否则 价格还不够忙活

网友:
跟我的一模一样,当初一千多买的

网友:
同用楼主这款,据说可以改5000P还是啥的,将就用吧。

网友:
我还有一个500P

网友:
虽然低谷,有时候可以捡个死鱼 打算彻底转行 留着也没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500P  就是好多芯片认不到

网友:
希尔特额编程器可是好东西,可惜我自己用CH341A这种便宜货就够用了,还好用

网友:
我用的有些驱动板的芯片就是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