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Pavilion 20 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7-25):
     HP 一体机 板号:WJB
        加电触发电流至0.02左右测量3 5V待机已产生
其余电压均无。测二级电压 PQ63为3.3vaux转换为
3V_S5电压为0。测其控制级3脚电压只有2.2V

追查得,S5_ON15V是由15VCPU经PR229上拉,受控于PQ71.

断开PR229,15VCPU电压还是2.2V。这说明不是PQ71拉低。

继续追源头,测得15VCPU 是由19V经PQ67导通后再由PR288
和PR285串联分压得来的。于是移开下拉电阻,测得PR288阻值
200K无异常,但19V经PR288后还是只有2.2V。这里判断应是
后面拉低的

接着追15VCPU去的点,发现它们都会经一个1M的电阻做上拉
给二级电压的转换管做控制级。于是我们只要一个个断开这些
1M的电阻,即可慢慢找到故障点。
当断开到PR118时,测得15VCPU电压已有9V。9V的电压已满足
二级转换管的导通条件。仔细观察发现其滤波电容PC96轻微腐蚀

于是摘掉PC96,PR118放回原位。15VCPU电压已正常未被拉低。故障
解决。完美亮机

最后一张故障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过程明了,教科书一样的过程,是初学者的好向导,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给你点赞

网友:
写得真好,技术很赞

网友:
不错,电压来源分析的好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