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三合一的电视板,换的灯条不亮

楼主(2019-07-25):
电源灯正常亮灭,用手电照屏幕有显示
开机后灯条亮一下但是不是很亮,然后变得特别暗,暗到几乎看不到亮。
灯条待机电压20多V,开机瞬间40多V又慢慢降到20多。
用灯条检测仪检测灯条电压显示为48点多
问题出在哪里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补充一下其它的参数

网友A:
48伏除18个灯   电压不对  先用3条全新灯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伏除18个灯   电压不对  先用3条全新灯试一下。

就是用三条全新的灯试的,然后每个灯珠的电压测是2.3或2.4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伏除18个灯   电压不对  先用3条全新灯试一下。

正常来说电压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