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电源板 帮我看看这个VDD多少V

楼主(2019-07-26):
好心大哥大叔 帮我分析下这个FAN6863W的VDD是怎么产生的 应该多少V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发我个PDF吧

网友A:
分析个这个图纸,没有难度,闲下来都好说

网友B:
应该是直流的。不大于18V。一般取17V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直流的。不大于18V。一般取17V试试看。

我这个3-11v反复跳 取掉1250 量78-80v反复跳 也看不懂正常不

网友:
这个IC有绿色省电模式。要把OFF/ON接上高电平,有输出才不会跳。没输出正常是跳的。你什么电压都不给分析什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个这个图纸,没有难度,闲下来都好说

装什么逼。既然都翻到这了,回复人家也是几十秒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析个这个图纸,没有难度,闲下来都好说

你要分析就分析,不分析还在这逼逼显得你很能耐是吧!不会就不要发言,老老实实看着就行,装逼可是不上税,要是上税我估计你都得卖房子了!

网友D:
整流出来的360V经过三个104电阻出来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十几V吧,,,显示器电源板都忘记了。现在基本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分析就分析,不分析还在这逼逼显得你很能耐是吧!不会就不要发言,老老实实看着就行,装逼可是不上税 ...

你是哪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出来的360V经过三个104电阻出来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十几V吧,,,显示器电源板都忘记了。现在基本是换

点开图清楚些,来自交流跟桥没关系,全波也就300,何来360,启动电流很小,都讲究能效,数据手册没看,工作时是18,另外这是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分析就分析,不分析还在这逼逼显得你很能耐是吧!不会就不要发言,老老实实看着就行,装逼可是不上税 ...

不用装,小小反激,给你讲课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出来的360V经过三个104电阻出来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十几V吧,,,显示器电源板都忘记了。现在基本是换

半波说错,已经修改,详见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发我个PDF吧

图纸自己找到了,一直喜欢创维的图纸,清新,规则

网友:
查一查FAN6863W的PDF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找到PDF了。。。。。。。。。

1.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是通过r13这路 4个104电阻分压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PDF了。。。。。。。。。

干的漂亮!仙童,曾经的王者

网友:
16--1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