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通病 1.05V不正常通病

楼主(2019-07-26):
现华硕4代U以后的主板,比如B85,H81,H110,B360,Z270等等主板,高端芯片级都有两组供电处理,基本都在南桥附近,
一个是PCH1.0V,而另一个就是1.05ME电压,而就是这个1.05V电压非常爱坏,笔者已遇到N多台,直指故障,更换即好。如此大的通病,特分享出来,让同行们遇到少走弯路。

   现如今华硕的市场占有率逐渐增加,给大家分享个华硕主板的一个绝对的通病,必好的。首先4代CPU以后高端芯片组都做了两组供电,
基本都在南桥附近,一个是PCH1.0V,而另一个就是1.05ME电压,华硕的板子1.05ME电压非常爱坏,不是偏高就是偏低,造成的故障有,
加电掉电,不跑码,无VCORE等等,故障。如果1.05ME偏高,首先更换1.05ME芯片,芯片型号类似于RT8065等芯片,然后上电测试,
如果电压正常机器不亮,更换PCH必好,电压过低,同理。

   1.05ME是一个标准的1.05哪怕变成1.08都会有故障。有此电压的主板好多,
B85 GAMER PRO X99-A X99-E Z270-A等等等等,太多了 不一一描述了。总之这是一个不分机型的通病,换完必好

网友:
都已经通病很久了的,修了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网友:
小弟不才  请问两组电压在哪测量 怎么没找到

网友A:
新手正在学习,能不能在图上标记

网友B:
这不明不白的呀,找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正在学习,能不能在图上标记

就是南桥旁边那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明不白的呀,找不到呀

你打开B85 PRO GAMER的点位就知道了 Z97也有用那个  都非常爱坏 确实是通病了 坛子之前就有人发了 也修到不少了

网友:
那个芯片换了也一样。以前碰到一个1.05V 电压低于是特意买了几个芯片回来。。结果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电压,,看论坛一哥们用一根线。。自己也一跟线。。对此碰到这问题就一条线来的痛快,,反正能显示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拉线

网友:
那不得买个福禄克啊 不然我的胜利表笔不准确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遇到懂怎么修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没得说,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用1117-1.2直接1.2V点亮。很稳定

网友:
通病好修

网友:
充电电池引个撒

网友:
前面碰到一个 飞的线直接

网友:
可以啊,楼主很厉害啊

网友:
怎么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正在学习,能不能在图上标记

就是这个,下面的电感就是连接me芯片的输出电压的,测量这个电感就行

网友:
飞线到1.05PCH就行了,这个芯片还贵,还不好买。有些主板设计就是直连1.05pch的

网友:
上次备了30个这种芯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原来误差一丢丢也不行呀

网友:
建议设置个权限

网友:
收藏备用,台式机修得少!

网友:
飞线最简单

网友:
一向短接完事

网友:
H
新手正在学习,能不能在图上标记

网友:
通病好修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发现论坛现在这么多喷子了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干货。。。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能有图有文字吗,

网友C:
建议设置权限+1。楼主都说在桥边上有2路供电。.是其中ME供电容易出问题,。。每个板号都不一样。 哪有绝对的位置。。

网友:
手上有几个华硕板子,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设置权限+1。楼主都说在桥边上有2路供电。.是其中ME供电容易出问题,。。每个板号都不一样。 哪有绝对 ...

没有必要,论坛本来就是一起学习用的,我不像有些人为了那么一点钱去设个权限

网友:
楼上我也遇到一块也是1.05哪里被拉低,飞线是能好但冷机还是跟原来一样

网友:
先打一遍电感常识

网友(2019-09-17):
大庆万达大大打我的阿迪AWD去啊我的啊

网友:
电压为1.08V,应该能正常工作吧?,除非RT8065的8脚PG信号一直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