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1418 求助

楼主(2019-07-26):
能开机电流到0.03  查整个板子无短路 除了cpu供电3个电感无电压外还有靠近桥附近有个电感无电压 ,正常按经验来说这个电压应该出来之后才有cpu。在论坛上查芯片型号查不到,谁有这个芯片的pdf,这个电感对地37 供电芯片上写着58873D

网友A:
这机不是有图纸点位嘛,一看不就知道。

网友:
csd58873d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不是有图纸点位嘛,一看不就知道。

哪有?

网友:
你板号都没发出来 怎么给你找图纸点位

网友B:
鑫制造里面有通用图纸

网友:
EN信号氧化断线吧,会不会过孔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制造里面有通用图纸

哪个是能不能帮忙找下

网友:
好像有430能参考

网友:
楼主用什么看的电流??

网友:
已经买到图纸有需要的加v372710045

网友:
这机器我前几天修过,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板子超贵,我的问题的是3V短路,桥供电短路。最后换桥好的,你圈起来的哪个是桥供电,我当时还测了一下,1.05V